电机转过一定角度,然后就转不动了,单片机引脚还有电平变化

楼主(2019-05-29):
为什么这个proteus仿真里面,可以转过一定角度,然后就转不动了,单片机引脚还有电平变化

网友A:
是什么电机?步进?直流?程序呢?

网友B:
如果我没猜错,你的脉冲速率太快了,导致电机无法反应

网友C:
我也用过电机的仿真和实物,实践表明,仿真和实物是不一样的。建议你用实物来调试。

网友D:
可以加个按键控制电机正反转

网友E:
步进电机有固定的步进时序,通过正确的时序循环,可以保证不停地旋转。你应该仔细检查加载到步进电机的脉冲的时序,一组完成后,是不是就停止了加载步进脉冲;或者第二组加载的时序不对。我这里说的一组是指
比如正转:AB->BC->CA,下一组接着AB->BC->CA就行。这个时序具体要看你使用的电机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