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四驱车马达那种)在启动的一瞬间,单片机会重启复位,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05-29):
电机的开关用继电器控制,电机与单片机使用同一个电源,但是在继电器闭合接通电机的一瞬间单片机就会重启复位,怎么解决好呀,有人说给电源接电容,但是要接多大的电容呀。。

网友A:
这个是因为马达启动瞬间转子不动,电流近乎于短路,整个电路的电压都会被拉低,单片机自然就重启了,电源上并联一个电容,保证马达启动瞬间电路电压不至于降的太低,一般没有什么规定的容量,看你的电机电流,基本按照大的来,一两百uF,还不够就上470uF,或者把单片机和电机隔离开,单独供电,一般单片机电流很小,一个小小的线性稳压就够了。

网友B:
你先把电机换成led灯试试,如果不会有问题,那么就可以确定不是程序问题,而是启动是电源干扰问题,这样就可以对症了,1.电源加电感电容滤波,大小看你的启动电流而定(可同时加104和100uf上去)看看,如果是直流电机需在电机两端接103或104电容并一端接电机外壳即可

网友C:
在电源处加个小型电容吧,应该是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D: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对单片机系统造成干扰。一方面可能是你的电源容量有点小,其次也有可能是滤波电容小了点,加一个2200的电解试一下。

网友E:
瞬间兑单片机造成了干扰,怀疑最主要的是电源这边,启动瞬间,大电流,造成电压降低,导致单片机供电系统不稳,引起复位,你可以测量一下单片机的供电系统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F(2021-11-19):
不要瞬间到最快转速,会产生电流冲击导致复位,要用PWM缓缓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