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个按键控制三个不同的pwm波? 求思路

楼主(2019-05-29):
这三个不同的波用一个定时器生成,谁能说下思路啊?

网友A:
只要会用定时器产生1路pwm波,就可以轻松实现多路可控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网友B:
三个按键 按键按下时修改PWM占空比就可以啦

网友C:
如果三个PWM频率是相同的可以使用同一个定时器,定义三个静态变量控制占空比,然后在三个按键中修改占空比

网友D:
用一个定时器定三个变量的周期,然后在服务程序里用us级延时分别控制其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