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不同型号之间差距大吗?

楼主(2019-05-29):
程序源码不用经过大修改互相之间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只要有对应的底层,移植难度不大;
移植完毕后,验证各个模块功能;

网友B:
还是有点区别的,使用时还是多看看STM32F1xx.h文件,其中有对各种芯片的配置进行分类,你手头那种芯片对应的去定义相应的宏,以及选择芯片型号

网友C:
STM32F103可以用灵动微MCU兼容替换~~Q 3161422826

网友D:
引脚数和寄存器有区别而已,引脚少的部分外设没配置接口,区别不大

网友E:
引脚很多兼容的,可以直接移植

网友F:
除了修改器件型号还需要修改宏定义和启动文件,此外可能需要修改引脚定义、时钟配置等,可以百度一下STM32程序移植

网友G:
差别不大的,最多就是修改下引脚定义初始化的配置,很多程序都可以直接移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