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5A60S2内部自带AD功能的使用

楼主(2019-05-29):
预期实现功能:在1602上显示电压值,同时用P2口显示ADC结果寄存器中的八位数值
现在好像是一个都不好使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fr P1ASF=0X9D;                 //P1口模拟功能控制寄存器
sfr        ADC_CONTR=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0XBD;        //AD转换结果存放
sfr        ADC_RESL=0XBE;        //AD转换结果存放
sfr        AUXR1=0XA2;
//sfr        IE=0XA8;
//sfr        IPH=0XB7;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高
//sfr        IP=0XB8;        //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低
sbit k1=P3^1;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temp;

unsigned int result=0,resulth=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d;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1ms(5);
    en=1;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1ms(5);
    en=1;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ADinit()
{
   P1ASF=0x01;        //P1^0口作为AD输入口
   ADC_CONTR=0x20;          //P1^0口作为AD输入口,36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AUXR1=0x00;        //高八位存放于ADC_RES,低二位存放于ADC_RESL
   IE=0XA0;                      //开总中断允许AD中断
}
void ADser() interrupt 5
{
     lcd_wcom(0x80+0x40);
         lcd_wdat(0x3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延时4个时钟周期,使其趋于稳定
     temp=ADC_CONTR|0x10<<4; //此时ADC_FLAG的值被移入CY位;
         if(CY)
         {
           ADC_CONTR=0xC0;        //转换完成,将ADC_FLAG清零
       resulth=ADC_RES;       //读取高8位值
           P2=ADC_RES;            //把ADC_RES的值以点亮小灯的形式显示出来P2口接有八个共阳极的led
           result=(unsigned int)(resulth*5/256);
           lcd_wcom(0x80);
           lcd_wdat(result/100+0x30);
           lcd_wdat(result%100/10+0x30);
           lcd_wdat(result%10+0x30);
         }
}
void main()
{
       ADinit();
        lcd_init();
        while(1)
        {
           ADC_CONTR=0XA8;;//开始AD转换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ADC_CONTR=0X20;;//关闭AD转换
        }
}

网友A:
看看STC官方例程

网友B:
你程序上明明用的P1口。
P1ASF=0x01;        //P1^0口作为AD输入口
仔细看看吧。

网友C(2019-08-10):
我最近也在学这个单片机ad转换,你的搞定没有,方便分享一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