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没有IAP15W4K58S4这个单片机么

楼主(2019-05-29):
想做仿真,结果找不到

楼主:
是没有还是我找的方法不对么

楼主:
没有的话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单片机代替

网友A:
实物上验证不是更好?

网友B:
IAP15W4K58S4 仿真里面没有的,仿真里有 51 系列 12T 的单片机

网友C:
随便找个51单片机仿真就行了 反正你要的是逻辑和思路对 到具体片子上基本都得改改才能跑起来

再说你这个IAP开头的STC片子直接就可以在线仿真干嘛还要用proteus做

网友D:
根据我的经验,是没有的

网友E(2020-06-03):
应该是AT89c51,

网友F:
protues 8.9 有stc 15单片机,可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