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 sx1262测试源码,基于stm32f103c8t6单片机

楼主(2019-05-29):
Lora sx1262测试源码,基于stm32f103c8t6,按照程序接口定义接线,下载程序进去即可进行无线数据收发

/**********************(C) COPYRIGHT tongxinmao.com*****************************
* 文件名                        : main.c
* 描述                                : 主文件        STM32F103C8T6+RF(SI443 SI4463 SX1278扩频)+OLED+串口+按键+温湿度传感器
* 历史记录          : 暂无
* 使用说明                        :按键S1 短按切换无线是否应答,长按清空收发计数  S2:单次发送  S3:连续发送50*n次
                                          发送的数据为温湿度数据,接收方收到后显示
********************************************************************************/

/*--------------------------- 头文件包含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x1262.h"
#include "rf.h"

/*-----------------------------------------------------------------------------*/
/*
* #pragma diag_suppress 77,550,1294,1295
* #pragma diag_suppress 870
*/
#pragma diag_suppress 870
/*
* ------------------------------------------------------------------------
* ------------------------------------------------------------------------
* --------------------         宏定义              ------------------------------
* ------------------------------------------------------------------------
* ------------------------------------------------------------------------
*/

#define CMD_TEMP_HUM        1
#define CMD_ACK                        2

/*
* ------------------------------------------------------------------------
* ------------------------------------------------------------------------
* --------------------       变量定义              ------------------------------
* ------------------------------------------------------------------------
* ------------------------------------------------------------------------
*/

/*
* ------------------------------------------------------------------------
* ------------------------------------------------------------------------
* --------------------       函数声明              ------------------------------
* ------------------------------------------------------------------------
* ------------------------------------------------------------------------
*/

void frameProcess( u8 *buf, u8 size )
{
        u8        cmd        = buf[0];
        u8        len        = buf[1];

        switch ( cmd )
        {
        case CMD_TEMP_HUM:
                if ( rfAck )
                {
                        sendBuf[0]        = CMD_ACK;
                        sendBuf[1]        = 0;
                        RFSendData( sendBuf, 2 );
                        msg( "回复应答..." );
                }
                /* 显示温湿度数据 */
                if ( len == 4 )
                {
                        memcpy( &temp, buf + 2, 2 );
                        memcpy( &hum, buf + 4, 2 );
                        msg( "收到温湿度数据" );
                }
                break;

        case CMD_ACK:
                /* 屏幕显示应答成功 */

                msg( "收到应答"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int main( void )
{
        /* --配置系统主频为72MHz */
        SystemInit();
        Delay_InitConfig( 72 );
        GPIOInit();            //GPIO初始化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Uart1Init();        //串口初始化用于输出调试信息 9600bps 8N1
        printf("SX1262-SMT  RF  TEST \r\n");

        RFInit();         //射频模块初始化
        //RFRxMode();         //进入接收模式
        msg( "system start" );
    getTempHum();  //获取温湿度数据

        while ( 1 )
        {
                int len;

                keyProcess();  //按键检测处理
            //led_blink();   //led运行灯闪烁

                len = RFRevData( revBuf );          //接收无线数据
                if ( len > 0 )
                {
                        frameProcess( revBuf, len ); //数据处理
                }

                if(rfContinueSend())
                {
                        if(Sx1262_Flag.RFCtrl.SpreadingFactor <= SF7)
                         Delay_ms( 500 );
      else        if(Sx1262_Flag.RFCtrl.SpreadingFactor <= SF9)
                                Delay_ms( 1000 );
      else
                                Delay_ms( 6000 );
                }
                OledDisplay();        //刷新OLED显示
        }
}

/*
* ------------------------------------------------------------------------
* ------------------------------------------------------------------------
* --------------------     公有函数定义            ------------------------------
* ------------------------------------------------------------------------
* ------------------------------------------------------------------------
*/

/* end of main.c -------------------------------------------------------------*/

网友A:
请问sx1678和sx1262的开发大吗

网友B:
这么好的资料怎么没人顶啊???

网友C:
目前还是穷光蛋,没有黑币来下载,还是要顶一下!

网友D(2019-07-13):
太好了 有用

网友E:
很想下载回来看看,可惜分不够用,唉愁啊

网友F:
楼主有电路图吗

网友G(2019-09-29):
楼主用的1262驱动是在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H:
谢谢楼主,正在写sx1268的程序。

网友I(2020-03-28):
为什么我总是在busy引脚这里循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把PB2引脚拉低都不能正常检测到。
如下循环:
void check_busy(void)
{
        Sx1262_Flag.busy_timeout_cnt = 0;
        Sx1262_Flag.busy_timeout = 0;
        while(RF_BUSY())
        {
                if(Sx1262_Flag.busy_timeout)
                {
                        SetStandby(0);//0:STDBY_RC; 1:STDBY_XOSC
                        reset_sx1262();                //reset RF
                        sx1262_Config();
                        Rx_Init();
                        break;
                }
        }
}

网友J:
非常感谢。正好要用sx1262

网友K:
楼主用的1262驱动是在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L(2020-10-14):
为什么我用你的历程发送数据,DIO1没有发生中断。发送数据应该会有发送完成中断的呀,请问下会是什么原因?
读寄存器可以判断是正常的
怎么判断读写命令是否正常?

网友M(2021-07-13):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我用你的历程发送数据,DIO1没有发生中断。发送数据应该会有发送完成中断的呀,请问下会是什么原因? ...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你解决了吗?

网友N(2022-05-03):
不知道有用没用,先顶一下

网友O(2022-12-13):
程序编译通过,明天找一个板子烧写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