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哪种方法较好?

楼主(2019-05-29):
(无正文)

网友A:
把你知道的几种测距方法列举出来,再说不迟。

网友B:
目前超声波测距的方法有多种:如往返时间检测法、相位检测法、声波幅值检测法。
其原理是超声波传感器发射一定频率的超声波,借助空气媒质传播,到达测量目标或障碍物后反射回来,经反射后由超声波接收器接收脉冲,其所经历的时间即往返时间,往返时间与超声波传播的路程的远近有关。测试传输时间可以得出距离例如:     假定s为被测物体到测距仪之间的距离,测得的时间为t/s,超声波传播速度为v/m·s-1表示,则有关系式(1)  s=vt/2 (1)     在精度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需要考虑温度对超声波传播速度的影响,按式(2)对超声波传播速度加以修正,以减小误差。     v=331.4+0.607T (2)     式中,T为实际温度单位为℃,v为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单位为m/s。

超声波测距传感器工作原理        超声波测距原理是通过超声波发射器向某一方向发射超声波,在发射时刻的同时开始计时,超声波在空气中传播时碰到障碍物就立即返回来,超声波接收器收到反射波就立即停止计时。

时间检测法精确是居中的,也不太复杂,测量距离、精度也都不错,所以应用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