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2的温度湿度传感器LCD显示

楼主(2019-05-2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able1[]="2019/5/29    Wed";//Mon(一) Tues(二) Wed(三) Thur(四) Fri(五) Sat(六) Sun(日)

sbit Data = P3^7;//定义数据线
unsigned char table2[]="SD:00RH  WD:00C";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0','1','2','3','4','5','6','7','8','9','.','-','M'};
unsigned char disbuff[9]={0,0,0,0,0,0,0,0,0};
/*--------------------------------------DHT11延时函数------------------------------------------*/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DHT11开始信号--------------------------------------------*/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加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接收40位的数据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LcdShowStr(0,1,table2);
    LcdShowStr(0,0,table1);
    DisplayOneChar(15,1,0xdf);
    disbuff[5]=RH/10;
    disbuff[6]=RH%10;
    disbuff[7]=TH/10;
    disbuff[8]=TH%10;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5]]);
    DisplayOneChar(4, 1, ASCII[disbuff[6]]);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disbuff[7]]);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8]]);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while (1)
  {
    DHT11_receive();
  }
}

网友A(2020-03-31):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