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路灯系统Proteus仿真设计+C语言源程序

楼主:
功能:系统上电或按键复位后能自动提示界面,进入准备工作状态。
系统根据环境明暗自动亮灭路灯,当路灯出现故障,能发出声光报警,能根据交通环境自动亮灭路灯,能设定路灯亮灭的时间,可以独立控制每个路灯。
(proteus原理图,程序在附件文件夹中)

/****************************************************************
课题名称:模拟路灯控制系统
功能 :系统上电或按键复位后能自动提示界面,进入准备工作状态。
系统根据环境明暗自动亮灭路灯,当路灯出现故障,能发出声光报警,能根据交通环境自动亮灭路灯,能设定路灯亮灭的时间,可以独立控制每个路灯。
硬件说明:单片机AT89S52,晶振12MHZ,输入设备-接在P1口的8位独立式键盘,输出设备-LCD12864液晶屏,P2口接LCD12864 D0至D7,RS、RW、EN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3.0、P3.1、P3.2。时钟模块-DS1302模块的CLK、IO、RST分别接到单片机的P3.4、P3.3、P3.5。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CD_Data P2
sbit P00=P0^0;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sbit P05=P0^5;
sbit P07=P0^7;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DS1302_CLK=P3^4;
sbit DS1302_IO=P3^3;
sbit DS1302_RST=P3^5;
sbit LCD_RS=P3^0;
sbit LCD_RW=P3^1;
sbit LCD_E=P3^2;
unsigned 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count,count1,Hour1,Minite1,v,SB,SC,m,n;
char Led1onH,Led1onM,Led2onH,Led2onM,Led1offH,Led1offM,Led2offH,Led2offM;
/**************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延时1MS/次
{
unsigned char i;
while(--a)
{
for(i=0;i<125;i++) ;
}
}

/*************************************/
void delays()
{ ; ;}

/***************1302时钟程序****************/
void WriteDs1302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8;i>0;i--)
{
DS1302_CLK=0;
DS1302_IO=temp&0x01;
delays();
DS1302_CLK=1;
  temp>>=1;
  delays();
}
}
/***********************************/
void WriteDs1302( 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delay(1);
WriteDs1302Byte(address);
WriteDs1302Byte(dat);
DS1302_CLK=1;
DS1302_RST=0;
}
/***********************************/
unsigned char read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if(DS1302_IO)
  temp0=temp0|0x80;
  DS1302_CLK=1;
  delays();
  DS1302_CLK=0;
  temp0=temp0>>1;
delays();
}
return temp0;
}
/**************************************************/
unsigned char ReadDs1302(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WriteDs1302Byte(address);
temp=read_byte();
DS1302_RST=0;
DS1302_CLK=1;
return temp;
}
/*********************1302初始化***********************/
void InitDS1302()
{
{
WriteDs1302(0x8e,0x00);
delay(5);
WriteDs1302(0x8c,0x16);
//写入年份16 年
delay(5);
WriteDs1302(0x8a,0x04);
//写入星期4
delay(5);
WriteDs1302(0x88,0x05);
//定入月分5 月
delay(5);
WriteDs1302(0x86,0x12);
//写入日期12 日
delay(5);
WriteDs1302(0x84,0x02);
//写入小时2 点
delay(5);
WriteDs1302(0x82,0x00);
//写入秒00 分
delay(5);
WriteDs1302(0x80,0x00);
delay(5);
WriteDs1302(0x8e,0x80);
//控制命令,WP 为1,禁止写操作
}
}

/***************检查忙否*****************/
void Checkstates()
{
unsigned char dat;
LCD_RS=0;
LCD_RW=1;
do
{
LCD_E=1;//下降沿
_nop_();//保持一定间隔
_nop_();
dat=LCD_Data;
_nop_();
_nop_();
LCD_E=0;
}while((dat&0x80)==1);
}

/**********LCD写数据*******************************/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dat)
{
Checkstates();
LCD_RS=1;
LCD_RW=0;
LCD_Data=dat;
LCD_E=1;
delay(2);
LCD_E=0;

}
/**********LCD写地址*******************************/
void WriteCommandLCD(unsigned char udat)
{
Checkstates();
LCD_RS=0;
LCD_RW=0;
LCD_Data=udat;
LCD_E=1;
delay(2);
LCD_E=0;

}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void)
{
WriteCommandLCD(0x38);
delay(2);
WriteCommandLCD(0x38);
delay(2);
WriteCommandLCD(0x01);
delay(2);
WriteCommandLCD(0x06);
delay(2);
WriteCommandLCD(0x0C);
delay(2);
}
/*************LCD清屏指令**********************/
void LCDClear(void)
{
WriteCommandLCD(0x01);
delay(2);
}

/**********发送内容*********************************/
void LCDSendWord(unsigned char *p)
{
while(*p>0)
{
WriteDataLCD(*p);
p++;
}
}
/*********发送地址*********************************/
void LCDTestWord(bit i,unsigned char word)
{
if(i==0)
{
WriteCommandLCD(word);
}
else
{
  WriteDataLCD(word);
  }
}
/***************LCD显示年************/
void DisplayYear(void)
{
year=ReadDs1302(0x8d);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20");
LCDTestWord(1,(year/16)+0x30);
LCDTestWord(1,year%16+0x30);
LCDTestWord(1,'/');
}
/***************LCD显示月*************************/
void DisplayMonth(void)
{
month=ReadDs1302(0x89);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LCDTestWord(1,month%16+0x30);
LCDTestWord(1,'/');
}
/****************LCD显示日**************************/
void DisplayDay(void)
{
day=ReadDs1302(0x87);
LCDTestWord(1,(day/16)+0x30);
LCDTestWord(1,day%16+0x30);
}
/**********LCD显示时*********************************/
void DisplayHour(void)
{
hour=ReadDs1302(0x85);
LCDTestWord(0,0xc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LCDTestWord(1,hour%16+0x30);
LCDTestWord(1,':');
}
/**********LCD显示分**********************************/
void DisplayMin(void)
{
min=ReadDs1302(0x83);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min%16+0x30);
LCDTestWord(1,':');
}
/**********LCD显示秒**********************************/
void DisplaySec(void)
{
sec=ReadDs1302(0x81);
LCDTestWord(1,(sec/16)+0x30);
LCDTestWord(1,sec%16+0x30);
}
/************************************************************/
void UpDate1(void)
{
DisplayHour();
DisplayMin();
DisplaySec();
}
/************************************************************/
void UpDate2(void)
{
DisplayYear();
DisplayMonth();
DisplayDay();
}
/*************键扫描程序**************/
unsigned char keys(void)
{
unsigned char tmp;
if((P1&0xff)!=0xff)
{
delay(10);
if((P1&0xff)!=0xff)
   {
        tmp=(P1&0xff);
    do{}while((P1&0xff)!=0xff);
        tmp=~tmp;
    return (tmp);
        }
}
return (0);
}
void baojing(void)
{
if(P01==0)
{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LED1 Broken");
P07=0;
}
else
{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LED1 OK    ");
}
if(P02==0)
{
LCDTestWord(0,0xc0);
LCDSendWord("LED2 Broken");
P07=0;
}
else
{
  LCDTestWord(0,0xc0);
  LCDSendWord("LED2 OK    ");
  }
if(P01==1&&P02==1)
  P07=1;
}

void huanjing(void)
{
while(v!=4)
{
  if(P00==1)
   {
           P36=1;
        P37=1;
    }
   if(P00==0)
    {
            P36=0;
         P37=0;
     }
     baojing();
     v=keys();
}
}

void jiaotong(void)
{
while(v!=4)
{
SC=0;
SB=0;
if(P03==0)
{
P36=0;
P37=1;
while(1)
  {
   if(P04==0)
    {
     P36=1;
     P37=0;
     while(1)
       {
             if(P05==0)
             {
               P36=1;
               P37=1;
               SC=1;
               SB=1;
                while(P05==0);
                }
                if(SC==1)break;
          }
   }
if(SB==1)break;
}
}
if(P05==0)
{
P36=1;
P37=0;
while(1)
{
  if(P04==0)
  {
    P36=0;
    P37=1;
    while(1)
     {
     if(P03==0)
      {
        P36=1;
        P37=1;
        SC=1;
        SB=1;
       while(P03==0);
      }
if(SC==1)break;
    }
}
if(SB==1)break;
}
}
v=keys();
}
}
void Displayrealtime(void)
{
while(v!=4)
{
UpDate2();
UpDate1();
  v=keys();
}
}
void Display1(void)
{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LED1 ON ");
LCDTestWord(1,(Led1onH/10)+0x30);
LCDTestWord(1,(Led1onH%10)+0x30);
LCDTestWord(1,':');
LCDTestWord(1,(Led1onM/10)+0x30);
LCDTestWord(1,(Led1onM%10)+0x30);
LCDTestWord(0,0xc0);
LCDSendWord("LED1 OFF ");
LCDTestWord(1,(Led1offH/10)+0x30);
LCDTestWord(1,(Led1offH%10)+0x30);
LCDTestWord(1,':');
LCDTestWord(1,(Led1offM/10)+0x30);
LCDTestWord(1,(Led1offM%10)+0x30);
}
void Display2(void)
{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LED2 ON ");
LCDTestWord(1,(Led2onH/10)+0x30);
LCDTestWord(1,(Led2onH%10)+0x30);
LCDTestWord(1,':');
LCDTestWord(1,(Led2onM/10)+0x30);
LCDTestWord(1,(Led2onM%10)+0x30);
LCDTestWord(0,0xc0);
LCDSendWord("LED2 OFF ");
LCDTestWord(1,(Led2offH/10)+0x30);
LCDTestWord(1,(Led2offH%10)+0x30);
LCDTestWord(1,':');
LCDTestWord(1,(Led2offM/10)+0x30);
LCDTestWord(1,(Led2offM%10)+0x30);
}
void settime(void)
{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Please Set Time");
delay(2000);
LCDClear();
v=keys();
while(v!=4)
{
switch(v)
{
        case 0: UpDate2();
            UpDate1();
                v=keys();
                break;
    case 2: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t Succes");
                        delay(1000);
                        LCDClear();
                    while(v==0|v==2)
                         {
               UpDate2();
               UpDate1();
               Hour1=hour/16*10+hour%16;
               Minite1=min/16*10+min%16;
                      if(Hour1==Led1onH&&Minite1==Led1onM)
                            P36=0;
                      if(Hour1==Led2onH&&Minite1==Led2onM)
                            P37=0;
                      if(Hour1==Led1offH&&Minite1==Led1offM)
                            P36=1;
                  if(Hour1==Led2offH&&Minite1==Led2offM)
                            P37=1;
                           v=keys();
                          }
                     break;
case 8: LCDClear();
                while(v==0|v==8|v==32|v==64|v==128)
              {
                                Display1();
                                v=keys();
                                switch(v)
                           {
                           case 32: count1++;
                                    if(count1==5)
                                      count1=1;
                                      break;
               case 64: if(count1>0&&count1<5)
                                                {
                                             if(count1==1)
                                      {
                                       Led1onH++;
                                       if(Led1onH==24)
                                           Led1onH=0;
                                      }
                                     if(count1==2)
                                      {
                                      Led1onM++;
                                      if(Led1onM==60)
                                                   Led1onM=0;
                                      }
                                     if(count1==3)
                                       {
                                        Led1offH++;
                                        if(Led1offH==24)
                                        Led1offH=0;
                                           }
                                       if(count1==4)
                                           {
                                        Led1offM++;
                                        if(Led1offM==60)
                                       Led1offM=0;
                                        }
                                       }
                                       break;
              case 128: if(count1>0&&count1<5)
                                {
                                     if(count1==1)
                                      {
                                Led1onH--;
                                if(Led1onH<0)
                                     Led1onH=23;
                               }
                                  if(count1==2)
                                   {
                                 Led1onM--;
                                       if(Led1onM<0)
                                     Led1onM=59;
                                   }
                                 if(count1==3)
                                  {
                                                   Led1offH--;
                                   if(Led1offH<0)
                            Led1offH=23;
                          }
                      if(count1==4)
                                {
                                 Led1offM--;
                                 if(Led1offM<0)
                                  Led1offM=59;
                                }
                               }
                                break;
                                        }
            }
                              break;
case 16: LCDClear();
                while(v==0|v==16|v==32|v==64|v==128)
          {
                   Display2();
                   v=keys();
                   switch(v)
                   {
                      case 32: count1++;
                                   if(count1==5)
                                        count1=1;
                                       break;
                     case 64: if(count1>0&&count1<5)
                                  {
                                       if(count1==1)
                                         {
                                           Led2onH++;
                                           if(Led2onH==24)
                                            Led2onH=0;
                                         }
                                          if(count1==2)
                                         {
                                          Led2onM++;
                                          if(Led2onM==60)
                                           Led2onM=0;
                                         }
                                          if(count1==3)
                                         {
                                          Led2offH++;
                                          if(Led2offH==24)
                                           Led2offH=0;
                                         }
                                         if(count1==4)
                                         {
                                          Led2offM++;
                                          if(Led2offM==60)
                                       Led2offM=0;
                                         }
                                      }
                                         break;
          case 128: if(count1>0&&count1<5)
                                     {
                                     if(count1==1)
                                      {
                                       Led2onH--;
                                       if(Led2onH<0)
                                        Led2onH=23;
                                      }
                                     if(count1==2)
                                      {
                                       Led2onM--;
                                       if(Led2onM<0)
                                        Led2onM=59;
                                      }
                                      if(count1==3)
                                       {
                                         Led2offH--;
                                         if(Led2offH<0)
                                          Led2offH=23;
                                       }
                                       if(count1==4)
                                      {
                                           Led2offM--;
                                   if(Led2offM<0)
                                    Led2offM=59;
                                  }
                                   }
                     break;
           }
      }
break;
}
}
}
/*****************主函数程序*************************/
void main(void)
{
LCDInit();
LCDClear();
InitDS1302();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Entering system");
LCDTestWord(0,0xc0);
LCDSendWord("Please Waiting");
delay(2000);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lect Menu");
while(1)
  {
v=keys();
        switch(v)
                        {
                                 case 1:          count++;
                                                                if(count==5)
                                     count=1;
                                                                LCDTestWord(0,0x80);
                                                                if(count==1)
                                                                 {
                                 LCDClear();
                                                                 LCDSendWord("Realtime");
                                                                  }
                                                                if(count==2)
                                  {
                                                                        LCDClear();
                                                                        LCDSendWord("Environment");
                                                                  }
                                                                if(count==3)
                                                                 {
                                   LCDClear();
                                                                   LCDSendWord("Traffic");
                                                                 }
                                                                if(count==4)
                                                                 {
                                   LCDClear();
                                                                   LCDSendWord("Set Time");
                                                                 }
                                                                break;
                                case 2:              if(0<count&&count<5)
                                                                {
                                                                  if(count==1)
                                                                        {
                                                                           P36=1;
                                                                          P37=1;
                                                                  Displayrealtime();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lect Menu");
                                                                          break;
                                                                         }
                                                                if(count==2)
                                                                  {
                                    P36=1;
                                                                        P37=1;
                                                                        huanjing();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lect Menu");
                                                                    break;
                                                                        }
                                                                if(count==3)
                                                                 {
                                    P36=1;
                                                                        P37=1;
                                                                jiaotong();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lect Menu");
                                                                break;
                                                                  }
                                                                if(count==4)
                                                                  {
                                    P36=1;
                                                                        P37=1;
                                                                settime();
                                                                        LCDClear();
                                                                        LCDTestWord(0,0x80);
                                                                        LCDSendWord("Select Menu");
                                                                break;
                                                                   }
                                                            }
                                                            break;
                          case 64:             m++;
                                 if(m%2==0)
                                                                    P36=1;
                                                                   else
                                                                         P36=0;
                                                                  break;
                          case 128:             n++;
                                   if(n%2==0)
                                                                         P37=1;
                                                                           else
                                                                                 P37=0;
                                                                   break;
                                }
}
                                                          }

网友A(2019-06-22):
很好的资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