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初学单片机应该从何入手

楼主(2019-05-29):
有较好的书籍软件推荐吗?或者应该先学习什么基础知识

网友A:
首先学C,再买个开发版玩玩。问题是,你想学来做些什麽?有个方向,再想下一步。

网友B:
研究生应该学过C语言,若希望简单,可从51学起,采用KEIL C 编程,再买个开发版,将例程搞懂。然后再去学习ARM或DSP就简单了。

网友C:
买个stm32开始学可以很好的学习

网友D:
学C,后直接上STM32,

网友E:
研究生学已经晚了,转理论吧。

网友F:
从stm32入手八,先学习C语言,然后买一块正点原子得stm32f103的开发板,会有视频,你就跟着视频学就行啦,学完可以再买stm32f407开发板

网友G:
研究生还学习单片机干嘛

网友H:
那本教材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MCS-51  张毅刚的   先把那本教材学了  同时再学着
c语言

网友I:
直接从stm32 开始 C语言本科应该都有基础撒

网友J:
直接学PL-

网友K:
你真的是研究升吗?

网友L:
可以先看正点原子的零基础开始学习的视频,先把基础弄明白,买对应的开发板进行上手练习,实操最能够练习技能,有蚊子多上论坛或者一些学习群求助交流,不浪费每一分时间,剩下的就看自己的学习能力了

网友M:
可以先从C51单片机学起,生活当中普遍应用的就是51单片机

网友N:
研究生的话,直接两周入手32吧 学会几种通信接口以及一种实时操作系统就差不多了

网友O:
先了解单片机个个引脚的功能,后变背边用编程用到的指令,从控制LED闪烁练起。后自己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的电路板(用来驱动已下好程序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分为三个电路:一、电源电路。二、时钟电路。三、复位电路。驱动单片必须要有这三个电路)

网友P:
已经处于研究生阶段,自学能力肯定是有了,所以我的推荐是,有设备的情况下,了解一些51的内部硬件结构,中断时钟等(本论坛里有很多),基础掌握之后,跟着项目(实例)进行学习,前提是有c的基础,这个是敲门砖 ,有了这些,剩下的就看对例子的领悟程度了

网友Q:
先学习C语言,汇编语言,了解单片机的引脚功能,了解定时器中断串行口的使用,其实书都差不多,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串行口通信能灵活应用就差不多了

网友R:
自学基础然后去仿真去实现一些功能,c语言肯定懂的吧,有c基础就没有问题。慢慢可以做些设计题目练手

网友S:
先学51单片机,用郭天祥的,再学32,用正点原子的

网友T:
先学51吧 很适合单片机初步学习的

网友U:
基于ARM Cortex-M3的STM32系列这本书比较好

网友V:
请问,你真的是研究生?你专业是什么?

如果真的研究生,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很菜!!真的菜

网友W:
什么专业的,如果是计算机专业,读一本单片机51.98(张积东),然后再学stm32。

网友X:
1,单片机入门的书很多,可以找一本51单片机的入门书,把单片机结构,工作原理先弄明白,再把C语言那几个常用的语句学明白
2,自己到网上买几个单片机,电阻,电容和面包板,手动搭一个最小电路,把开发用的KEIL软件环境装好,写个简单的点LED灯程序,入门后再深入学习。

网友Y:
现在51黑电子论坛注册个会员

网友Z:
研究生应该学过C语言,若希望简单,可从51学起,采用KEIL C 编程,再买个开发版,将例程搞懂。然后再去学习ARM或DSP就简单了。你基础很好

网友AA:
学51吧,但是感觉大部分本科生已经学了51了,下一个keil,然后去买个板子,拿着芯片啥的,跟着教程和手册自己做一做,效果还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