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软件模拟iic调试心得

楼主(2019-05-29):
最近三天都在被iic折磨,现象是从设备的sda一直为高电平,发命令也收不到应答,
太烦了,抓狂,产品开发决不允许这样子!!!
还是多找原因,多尝试。
iic通信验证是否成功的最简单办法:
1.发开始信号,发地址命令,检查从设备发来的低电平回应,成功则代表正常。
2.检查通信速率是否过大一般0-100k都行
3.设备地址?这个一定要正确,否则就没法玩了,设备地址,分两种,一种七位设备地址另一种八位,八位的可以直接拿来用,七位则需要做出左移位处理
4.确保io配置正常,新建工程尝试,我的代码就是改了几天不知道哪里的bug一样的程序就是无法得出结果,还是太年轻...................

楼主(2021-04-16):
后来找到问题了:
1,iic芯片的设备地址是七位的,所以必须左移一位才能进行通信。
2,这个iic芯片通信必须要严格按照手册上的通信协议格式进行,否则无法通信成功/读取温湿度数据
3. 被自己深深的坑了,在调试芯片通信功能时,要先一个个功能逐个完成再叠加,否则出现bug。
4.调试程序一步步调试,否则一起合成的可能是一坨让人头疼的东西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