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D上画51单片机 库文件里面很多元器件都没有 求帮助

楼主(2019-05-29):
想用AD画单片机系统图,但是库文件里面很多元器件都没有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画

网友B:
某度经验一大把,图文并茂。

网友C:
自己网上搜索吧,AD也有,只是那看了点,再说单片机官方网站都有库下载的。自己画吧
例如这种教程,慢慢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a3a3f811f770518da2eb8a94.html
当然视频的也有,自己搜搜,不要太懒哦。

网友D:
因为你没有元器件封装。你可以去学习一下怎么样画封装

网友E:
利用向导工具,可以快速画出类似单片机这种规则多重复管脚的元器件库(PCB);如果需要话元器件库,这个异常简单,当然网上下更快

网友F(2019-06-28):
AD本来元器件就很少,元器件库也不好找,但是AD自己画芯片做封装很方便,可以去百度上找经验贴,自己画的元器件也可以进行做pcb仿真图,甚至可以自己做一个库。刚开始上手不太熟练,但是经验贴很详细,可以从简单的开关之类的开始做,慢慢熟悉。如果不想做那么多封装可以考虑proteus,它的库比较多,多导入几个库大部分芯片和常用元器件都可以找到。

网友G(2020-07-27):
能把Proteus的元件库导入AD吗

网友H:
肯定要学习下AD的使用,要不然以后画好多东西都找不到

网友I:
这个就是得自己练创建自己的库见到一个就去网上查它的封装以及平时中用的很多的封装都给它画下来创建,你也可以用国产AD软件嘉立创,也挺好用的,封装都是大伙提供的,也不用自己画,我觉得自己画培养这种能力也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J:
官网上有很全的库

网友K:
1.自己画封装
2.网上找网络商城的库

网友L:
自己画,先画原理图库文件,再画PCB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