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F103C8T6上跑μCOSII合适吗,flash只有64K

楼主(2019-05-29):
用原子哥的μCOSIII的例程   修改过一些设置,打算在C8T6上跑,例程中关于103硬件的代码基本很少,大部分是μC的代码。编译后:Program Size: Code=48212 RO-data=7008 RW-data=336 ZI-data=12856

但是C8T6的flash只有64K,这样的话μCOSIII应该选择flash更大一些的片子才行。否则程序中随便写点什么估计都要>64K吧。

这个是UCOSII的最简单的一个例程,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18226 RO-data=702 RW-data=128 ZI-data=6312
C8T6上跑ucosII应该还算可以吧。

但是感觉很奇怪,在STM32F767的ucosII的例程中,编译后:
Program Size: Code=14486 RO-data=994 RW-data=104 ZI-data=8376
这个应该是没有完全没问题吧。

问题:上面的几种比较是不是说明C8T6上跑操作系统的应该用ucosII。
ucosIII就有些不合适。或者说应该换一个flash更大点的芯片。

网友A:
完全可以,UCOSIII代码量没有多大,你现在编译后大,应该有多余的东西在里面,没有正确裁剪

网友B:
对UCOSIII代码进行合适的裁剪后,可以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UCOSIII代码进行合适的裁剪后,可以跑的

看了点资料用ucosII练习的移植,确实不大,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UCOSIII代码量没有多大,你现在编译后大,应该有多余的东西在里面,没有正确裁剪

看了点资料用ucosII练习的移植,确实不大,可以跑,熟悉熟悉再弄ucosII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