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9-05-29):
我把自己要用的程序烧录上到单片机开发板上可以在1602显示,但是在自己板子上却不能显示。一开始我以为是板子有问题,但后来我又烧录了一个实例程序,板子上的1602可以显示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电路与程序不匹配呗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调节滑阻,滑阻可以改变亮度。

网友C:
你用了P0口?如果在自己板子上用P0口的话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D:
可能是前一个程序的引脚定义出错了

网友E:
我的是在开发板上能显示,proteus仿真不显示,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F:
比较两程序针对1602的设置及相关内容,找出差异就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应该时线路有问题吧  我也有过  有时候就不能用 放一会又能用了

网友I:
应该是接口定义不符

网友J:
到网上下一个别人做好的案子,改一下脚位!很难吗?网站的例子太多了!后面显示了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看吧你给纠结的!

网友K:
亮度问题吧,我遇到的90%都是亮度问题,要吗程序问题出现乱码。

网友L: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