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lse sensor传感器一直输出4.6v电压 手指放上拿下没有反应

楼主(2019-05-29):
有没有大神用过pulse sensor传感器,不论是遮光还是把手指放上拿下都没有反应,偶尔才会有反应跳一下

网友A:
没有硬件原理图,不好猜原因。但大体可以给个思路。如果接收端三极管限流电阻太小,这样会出现即使三极管已经导通,但流过三极管的电流比较小,这样一来,电阻上的压降就等于I*R,由于R值太小,所以VCC-I*R就变化很小,现象就是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