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长城BTX-400SD开关电源5VSB电压低怎么办!

楼主(2019-05-29):
哪位知道长城BTX-400SD开关电源5VSB电压低怎么办!请高人指点!谢谢了!
辅助电源用的是P1014,空载4.82V,加载4.74v
这个电源,有时可以启动,有时候不能启动!

网友A:
一般电压低的情况可以在分压电阻的下偏并一个比较大的电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可能有元器件变质或接触不良虚焊这类引起的

网友C:
 1、迅速断电摸摸是那儿温度高。
  2、如果没有第1条,输出电容变质。

网友D:
给你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