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支持多个IO口的DS18B20驱动(带滤波)—STM32

楼主(2019-05-29):
一个驱动,支持多个IO口挂载DS18B20,数量不限,带数据正确性检测和异常数值滤波。(多个DS18B20并联使用同个IO的方式需要识别ROM_ID不方便)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fndef __DS18B20_H_
#define __DS18B20_H _
#include "stm32f10x.h" //基于stm32f1_std库,如为其他请修改为其他头文件并到DS18B20.c中修改3个配置函数
#include "fsc_stos.h"

/*------------------------用户参数--------------------------------*/
#define DS18B20_NUM         1        //单位:个。DS18B20 IO口数量
#define WarnTemperatureMax  30.0     //单位:度。默认最高报警温度值
#define WarnTemperatureMin  0.0      //单位:度。默认最低报警温度值
#define Deviatvalue        -3.7      //单位:度。偏差值(校正值,和标准的温度值之间的差值)

#define C_Time              10       //单位:次。连续读取C_Time次数据之间的差值小于D_Value值则用作第一次读取出的正确值
#define D_Value             1.0      //单位:度。两次读取值的差值(视测温对象而定,如测环境温度则1度即可,测加热器则设为10度左右,视加热速度而定)
#define TempMax             100.0    //单位:度。测温上限
#define TempMin            -20.0     //单位:度。测温下限
/*---------------------------------------------------------------*/

typedef struct
{
        float Val[DS18B20_NUM];         //单位:度。当前温度
        float ValAvgAws[DS18B20_NUM];   //单位:度。永久平均温度
        float ValAvg[DS18B20_NUM];      //单位:度。临时平均温度(用于某段时间统计平均值,如一天的平均温度,到00点可以Reset)
        float ValMax[DS18B20_NUM];      //单位:度。历史最高温度
        float ValMin[DS18B20_NUM];      //单位:度。历史最低温度
        float ValMaxWarn[DS18B20_NUM];  //单位:度。最高报警温度值
        float ValMinWarn[DS18B20_NUM];  //单位:度。最低报警温度值
}DS18B20;
extern DS18B20 Ds18b20;         //数组温度数据对应初使化顺序

uint8_t DS18B20_Config(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初始化DS18B20,输入参数:IO口,如(GPIOB,GPIO_Pin_12)
float   DS18B20_Update(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获取DS18B20温度 或 更新温度(为结构体更新数据)
void DS18B20_ValAvgRese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重置临时平均值
u8 DS18B20_FirstReadStateGet(GPIO_TypeDef* GPIOx,uint16_t GPIO_Pin_x);//获取第一次读取值是否成功,1成功 0失败
#endif

/*
例1:(操作系统环境)

#define DS18B20_NUM     2      //设为2个

void Task1(void)    //任务1用作更新数据
{
  char errchk1,errchk2;
        errchk1=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12); //第一个初使化,PB12对应结构体数组0的数据
        errchk2=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6);  //第二个初使化,PB6对应结构体数组1的数据,以此类推
  if(errchk1) OSprintf("DS18B20 PB12 Config error! \r\n");
  if(errchk2) OSprintf("DS18B20 PB6 Config error! \r\n");
        while(1)
        {
                OSSchedLock();                       //读取数据时,一定要关闭任务切换,防止切换到下个任务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12); //更新温度数据, 更新数据时IO口无顺序要求,先更新哪个IO的数据都可以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6);
    OSSchedUnlock();                                 //读取数据完闭,恢复任务切换
                OS_delayMs(100); //100ms更新一次温度
        }
}
void Task2(void)  //任务2用作处理数据
{
        while(1)
        {
                OSprintf("PB12当前温度:%0.1f℃  \r\n",Ds18b20.Val[0]);//数组0对应PB12的温度的数据
                OSprintf("PB6当前温度: %0.1f℃  \r\n",Ds18b20.Val[1]); //数组1对应PB6的温度的数据

                if(Ds18b20.Val[1]>30.0) //判断第二个初使化的DS18B20温度,即PB6线上的DS18B20
                {
                  OSprintf("PB6温度超高!  \r\n");
                        //xxxxx();//关闭加热器(xxxx()为关闭加热函数,根据实际加热器自己写)
                }
                OS_delayMs(1000);//1秒查询一次
        }
}

例2:(裸机环境)

//main方式
int main(void)
{
  char errchk1,errchk2;
        errchk1=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12); //第一个初使化,PB12对应结构体数组0的数据
        errchk2=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6);  //第二个初使化,PB6对应结构体数组1的数据,以此类推
  if(errchk1) OSprintf("DS18B20 PB12 Config error! \r\n");
  if(errchk2) OSprintf("DS18B20 PB6 Config error! \r\n");
        while(1)
        {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12); //更新温度数据, 更新数据时IO口无顺序要求,先更新哪个IO的数据都可以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6);  //更新温度数据
    printf("PB12当前温度:%0.1f℃  \r\n",Ds18b20.Val[0]);//数组0对应PB12的温度
                printf("PB6当前温度: %0.1f℃  \r\n",Ds18b20.Val[1]); //数组1对应PB6的温度
                if(Ds18b20.Val[1]>30.0) //判断第二个初使化的DS18B20温度,即PB6线上的DS18B20
                {
                  printf("PB6温度超高!  \r\n");
                        //xxxxx();//关闭加热器(xxxx()为关闭加热函数,根据实际加热器自己写)
                }
                delay_ms(100);//100ms扫描一次(如main中有其他程序,则可以考虑定时器扫描方式)
        }
}

//定时器方式
int main(void)
{
  char errchk1,errchk2;
        errchk1=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12); //第一个初使化,PB12对应结构体数组0的数据
        errchk2=DS18B20_Config(GPIOB,GPIO_Pin_6);  //第二个初使化,PB6对应结构体数组1的数据,以此类推
  if(errchk1) OSprintf("DS18B20 PB12 Config error! \r\n");
  if(errchk2) OSprintf("DS18B20 PB6 Config error! \r\n");
        TIMER_Config(TIM1,10);//定时器初使化10ms中断一次(此函数不提供,用户自己实现)
        while(1)
        {
          //其他程序代码
        }
}

int Timer1_10ms_Cnt=0;
void TIM1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TIM_IT_Update);

        Timer1_10ms_Cnt++;
        if(Timer1_10ms_Cnt>=50)//50*10ms=500ms更新一次温度数据
        {
          Timer1_10ms_Cnt=0;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12); //更新温度数据, 更新数据时IO口无顺序要求,先更新哪个IO的数据都可以
                DS18B20_Update(GPIOB,GPIO_Pin_6);  //更新温度数据
                printf("PB12当前温度:%0.1f℃  \r\n",Ds18b20.Val[0]);//数组0对应PB12的温度
                printf("PB6当前温度: %0.1f℃  \r\n",Ds18b20.Val[1]); //数组1对应PB6的温度
                if(Ds18b20.Val[1]>30.0) //判断第二个初使化的DS18B20温度,即PB6线上的DS18B20
                {
                        printf("PB6温度超高!  \r\n");
                        //xxxxx();//关闭加热器(xxxx()为关闭加热函数,根据实际加热器自己写)
                }
        }
}

-by Angle145
*/

网友A(2021-01-20):
谢谢了,非常符合需要

网友B(2021-03-09):
正在调这个,并5个,参考参考。。。

网友C(2021-04-29):
数组定义 Ds18b20.Val[1] 主函数怎么定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组定义 Ds18b20.Val[1] 主函数怎么定义

extern DS18B20 Ds18b20;

网友E(2022-03-05):
没有主函数,只有\C\H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