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PC端的串口通信例程,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单片机为STC15W4K32S4系列

楼主:
单片机和PC端的串口通信例程,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单片机为STC15W4K32S4系列

/*************        功能说明        **************
串口1全双工查询方式收发通讯程序。先进行握手联系,双方准备好之后,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数据显示保留
******************************************/
#include        "STC15F.H"
u8  segcode    ;         //对应键码显示段码
u8 code dsply_code[]={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bit flag=0;                   //握手成功标志 =1握手成功,=0没有成功
void Send_595(u8 dat);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595
void mcu_ini();        //初始化单片机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dat_recivd;
     mcu_ini();
//监控接收状态
   while(!flag)
         { while(RI)
               { RI=0;
                     if (SBUF==0x55) //是否握手信号
                    { SBUF=0xAA; //是,则发送应答信号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发送完毕,清除中断位
                         flag=1; //握手成功,跳出循环
                                   segcode=dsply_code[5];
                       Send_595(0xFC);
                       Send_595(segcode);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
          }
//握手成功之后,进入接收、发回状态
    while(1)
             { if (RI)
                     { RI=0;            //清除中断标志
                           dat_recivd=SBUF;        //接收
                           SBUF=dat_recivd; //发回
                           while (!TI);//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除中断标志
                           //显示收到的字符
                               segcode=dsply_code[dat_recivd];
                       Send_595(0x7f);
                       Send_595(segcode);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
}

void Send_595(u8 dat)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0;
                P_HC595_SRCLK = 1;
                }
}
void mcu_ini()
     {//端口初始化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串口初始化: //9600bps@11.0592MHz
            TH2 = 0xFE;
            TL2 = 0xE0;
            AUXR=0x15;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启动定时器2
            SCON=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I=0;
            RI=0;
            //P_SW1 |= 0x80; //切换到P1.6 p1.7引脚上去
            P_SW1=0;
          }

/*************        功能说明        **************
串口1全双工查询方式收发通讯程序。先进行握手联系,双方准备好之后,
通过PC向MCU发送数据, MCU收到后通过串口把收到的数据原样返回.
数据显示保留
******************************************/
#include        "STC15Fxxxx.H"
u8  segcode    ;         //对应键码显示段码
u8 code dsply_code[]={        //标准字库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H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sbit        P_HC595_SER   = P4^0;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5^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4^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bit flag=0;                   //握手成功标志 =1握手成功,=0没有成功
void Send_595(u8 dat);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595
void mcu_ini();        //初始化单片机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8 dat_recivd;
     mcu_ini();
//监控接收状态
   while(!flag)
         { while(RI)
               { RI=0;
                     if (SBUF==0x55) //是否握手信号
                    { SBUF=0xAA; //是,则发送应答信号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
                          TI=0; //发送完毕,清除中断位
                         flag=1; //握手成功,跳出循环
                                   segcode=dsply_code[5];
                       Send_595(0xFC);
                       Send_595(segcode);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
          }
//握手成功之后,进入接收、发回状态
    while(1)
             { if (RI)
                     { RI=0;
                           dat_recivd=SBUF;        //接收
                           SBUF=dat_recivd; //发回
                           while (!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显示收到的字符
                               segcode=dsply_code[dat_recivd];
                       Send_595(0x7f);
                       Send_595(segcode);
                        P_HC595_RCLK = 0;
                        P_HC595_RCLK = 1;

                           }
                  }

  }

void Send_595(u8 dat)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u8        i;
        for(i=0; i<8; 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P_HC595_SRCLK = 0;
                P_HC595_SRCLK = 1;
                }
}
void mcu_ini()
     {//端口初始化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串口初始化
            TH2 = 0xFE;
            TL2 = 0xE0;
            AUXR=0x15;
            SCON=0x50;
            TI=0;
            RI=0;
            //P_SW1 |= 0x80; //切换到P1.6 p1.7引脚上去
            P_SW1=0;
          }

网友A(2023-01-13):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51因你而精彩!我们STC15系列实验箱里面有STC15W4K串口收发DEMO,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B(2023-10-03):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精彩分享!51因你而精彩!我们STC15系列实验箱里面有STC15W4K串口收发DEMO,希望能帮到您!

...

以前还从来没注意过isp里有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