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ultism中如何把运算放大器的IN-放在上面,IN+放在下面

楼主:
请问在multism中如何把运算放大器的IN-放在上面,IN+放在下面
例如这个OPA4227把2号引脚放在上面,3号引脚放在下面

网友A(2019-05-29):
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没有意义

网友B:
这种好像比较麻烦吧 还得改模型应该  你走线走不通吗

网友C:
对着元件》右键》垂直镜像

网友D:
只是操作问题

网友E:
点击右键,有翻转或者对称调换的选项,好久不用记不清了,不过肯定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