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单片机怎么加快位选刷新速度?

楼主(2019-05-2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4=P3^6;
sbit k5=P3^7;
sbit beep=P2^3;
uchar num[4];
bit stop=1;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time_count,min,sec,count;
void delay(uchar xms)
{
uchar j,k;
  for(j=xms;j>0;j--)
   for(k=112;k>0;k--);
}
void strat_time()
{
ET0=1;
TR0=1;
EA=1;
}
void stop_time()
{
ET0=0;
TR0=0;
EA=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while(1)
{
  if(k4==0)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
    {

    if(stop)
     strat_time();
    else
     stop_time();

    stop=~stop;
    beep=1;
    P1=0XFF;
    }
   }
  }
  else if(k5==0)
  {
   delay(10);
   if(k5==0)
   {
    while(k5==0);
    {
     stop_time();
     stop=1;
     beep=1;
     P1=0xff;
     count=0;
     time_count=0;
     min=0;
     sec=0;
    }
   }
  }
  if(stop)
  {
   count++;
   if(count==100)
   {
    P1=~P1;
    count=0;
   }
  }
   else if(time_count==20)
   {
    time_count=0;
    sec++;
    if(sec==60)
    {
     sec=0;
     min++;
    }
    if(min==60)
    {
     min=0;
    }
    beep=0;
    delay(10);
    beep=1;
  num[0]=table[sec%10];
  num[1]=table[sec/10];
  num[2]=table[min%10];
  num[3]=table[min/10];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uchar j;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ime_count++;
switch(j)
{
  case 0:P2=0x8f;j++;P0=num[0];break;
  case 1:P2=0x4f;j++;P0=num[1];break;
  case 2:P2=0x2f;j++;P0=num[2];break;
  case 3:P2=0x1f;j=0;P0=num[3];break;
}
}

网友A:
提问的小哥,把问题说清楚。贴这样一段代码,没有注释,没有执行流程,没有问题点。你当别的哥哥是神仙啊?

网友B:
按照你的程序的话,是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通过这两段来控制刷新位选与段选时间
把46080改大就是缩短时间,改小就是增大时间。在主函数与中断函数中的TH0; TL0都要改。

网友C:
这个是测量脉冲宽度或者计时的程序吧,和单片机晶振频率有关

网友D:
看你的代码,是在中断处理中显示数据。你这样的处理,每个数码管点亮的时间都很短,人的视觉暂留要保证100ms以上才行吧。你把循环用的j延长,不知道你使用的晶振是多少,根据晶振,设置重载常数,保证单个数码管的点亮维持时间长一些,这样亮度能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