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秒表程序,可用,diamond

楼主(2019-05-29):
//顶层
module timer_top(
                input         clk_12M,//12Mhz时钟
                input        reset,//复位
                input        stop,//暂停
                output        [1:0]wela,//位选
                output        [7:0]dula1,//第一个数码管段选
                output        [7:0]dula2//第二个数码管段选
                );
        wire [7:0]sec;

        time_cnt u1(
                .clk_12M(clk_12M),
                .reset(reset),
                .stop(stop),
                .sec(sec)
                );//例化分频计数模块

        display u2(
                .clk_12M(clk_12M),
                .sec(sec),
                .wela(wela),
                .dula1(dula1),
                .dula2(dula2)
                );//例化显示模块
endmodule

//分频计数
module time_cnt(
                input         clk_12M,
                input         reset,
                input        stop,
                output        [7:0] sec
                );
/*12M时钟分频1s  计数6M次*/

reg [23:0]cnt;
reg clk_1s;

always @(posedge clk_12M or negedge stop)
begin
        if(!stop)//暂停信号为0时有效
                begin
                        cnt <= 0;
                end//停止信号有效时,暂停
        else if(cnt == 24'h5b8d80)//计数为5999999
                        begin
                                clk_1s <= ~clk_1s;
                                cnt <= 0;
                        end
        else
                begin
                        cnt <= cnt+1;
                        clk_1s <= clk_1s;
                end//暂停信号无效时继续计时
end

/*用于产生1s的秒表计数*/

reg [7:0]sec_reg=0;

always @(posedge clk_1s or negedge reset)
        begin
                if(!reset)//复位信号为0时有效
                        begin
                                sec_reg <= 0;//复位信号有效时置0
                        end
                else if(sec_reg[3:0] == 4'd9)//秒个位计数到9
                        begin
                                if(sec_reg[7:4] == 4'd5)//秒十位计数到5
                                        begin
                                                sec_reg <= 0;//清0
                                        end
                                else
                                        begin
                                                sec_reg[7:4] <= sec_reg[7:4] + 1;//秒十位加1
                                                sec_reg[3:0] <= 0;//秒个位清零
                                        end
                        end
                else
                        begin
                                sec_reg[3:0] <= sec_reg[3:0] + 1;
                        end
        end
assign sec = sec_reg;

endmodule

//显示
module display(
                input        clk_12M,
                input        [7:0]sec,
                output        reg [1:0]wela=0,
                output        reg [7:0]dula1=0,
                output         reg [7:0]dula2=0
                );

/*数码管需要动态扫描,所以产生一个1ms的时钟*/
reg [12:0]cnt;
reg clk_1ms;
always @(posedge clk_12M)
        begin
                if(cnt == 13'h1770)
                        begin
                                cnt <= 0;
                                clk_1ms <= ~clk_1ms;
                        end
                else
                        begin
                                cnt <= cnt + 1;
                                clk_1ms <= clk_1ms;
                        end
        end
reg state;
reg [3:0]sec_reg1;
reg [3:0]sec_reg2;
always @(posedge clk_1ms)
case(state)//位选
        0:begin
                wela<=2'b01;state<=1;sec_reg2 <= sec[3:0];
          end
        1:begin
                wela<=2'b10;state<=0;sec_reg1 <= sec[7:4];
          end
endcase
always @(posedge clk_12M)
        begin
        case(sec_reg1)
                0:dula1 <= 8'h3f;
                1:dula1 <= 8'h06;
                2:dula1 <= 8'h5b;
                3:dula1 <= 8'h4f;
                4:dula1 <= 8'h66;
                5:dula1 <= 8'h6d;
                6:dula1 <= 8'h7d;
                7:dula1 <= 8'h07;
                8:dula1 <= 8'h7f;
                9:dula1 <= 8'h6f;
        endcase
        end//第一个数码管段选0~9
always @(posedge clk_12M)
        begin
        case(sec_reg2)
                0:dula2 <= 8'h3f;
                1:dula2 <= 8'h06;
                2:dula2 <= 8'h5b;
                3:dula2 <= 8'h4f;
                4:dula2 <= 8'h66;
                5:dula2 <= 8'h6d;
                6:dula2 <= 8'h7d;
                7:dula2 <= 8'h07;
                8:dula2 <= 8'h7f;
                9:dula2 <= 8'h6f;
        endcase
        end//第二个数码管段选0~9
endmodule

//测试文件
module timer_tb();
reg clk_12M;
reg stop;
reg reset;
wire [7:0]dula1;
wire [7:0]dula2;
wire [1:0]wela;

timer_top u1(
                .clk_12M(clk_12M),
                .stop(stop),
                .reset(reset),
                .dula1(dula1),
                .dula2(dula2),
                .wela(wela)
                );
                initial
                begin
                        clk_12M=1;
                        reset=0;
                        stop=0;
                        #10 reset=1;stop=1;
                        #20 stop=0;
                        #5        reset=0;
                        #20 $stop;
                end
                always #1 clk_12M=~clk_12M;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