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制作资料-51单片机

楼主(2019-05-29):
分享一下哈。
本寻迹小车主要由2部分组成:1.黑线的检测。2电机控制

1、黑线的检测方法:
    黑线的检测主要利用的是不同颜色对光的反射率不同来实现检测。同种物体,黑色对光的反射最差,这样利用光敏电阻检测反射
回来的光线强度就可以判断反射区域的颜色是否为黑色。这里用的光敏电阻型号是5516,有光的时候光敏电阻的阻值为5-10K,
没有检测到反射光的时候,电阻的阻值为0.8M左右。黑线的检测分左右2组,这里以其中一组来讲解,另外一组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电路中的R4为光敏电阻,LM393比较器的6脚的电压为[R4/(R4+R2)]*VCC,VCC为电源电压,这里是4.5V。检测到有反射光的时候,也就是白色区域的时候,比较器6脚的电压为:1.5V-2.25V。没有反射光的时候,也就是黑色区域的时候,
比较器6脚的电压为:[800K/(800K+10K)]*4.5V,约为4.4V。通过调节R1电位器,使得比较器5脚的电压再2.3-3.5V范围左右,这样在有反射光和没有反射光的时候,LM393比较器的7脚就可以输出不同的电平。有反射光的时候,6脚的电压小于5脚,芯片7脚输出高电平。无反射光的时候,6脚的电压大于5脚,7脚输出低电平,单片机通过检查7脚的电压,就可以判断所处区域为白色还是黑色。
2、电机控制
    电机有2个,分左右2侧。单片机通过一个PNP三极管来控制电机。当单片机输出的电平为低电平时,电机转动。
    如果单片机输出的电平为高电平,电机停止转动。如果2个电机同时往前进的方向转动,小车就前进。如果左边的电机停止,右边的电机前进,这样小车就左转;
    如果左边的电机前进,右边的电机停止,这样小车就右转。利用这个原理就可以控制小车的左右转和前进。

    寻迹原理:小车前进的时候,如果检测到左边碰到黑线了,左边的电机就稍微停止转动一下,这样小车就会左拐。如果检测到右边碰到黑线了,右边的电机就停止转动一下,让小车右拐。停止运行的时候和车速有关系,这样需要多次调试,来取得一个合适的延时。

元件名称    数量
PCB板    1
100欧电阻    5
4.7K电阻    3
10K电阻    7
1N4007    5
100UF25V    3
10UF25V    1
104瓷片电容    6
8550三极管    3
40P IC座    1
8P IC座    1
5MM LED 红发红    3
8*8自锁开关    1
103蓝白电位器    2
7号3节电位器(贴好双面胶)    1
电机(贴好双面胶)    2
车轮+橡皮圈    2
M2.5*8螺丝    2
M5*30螺丝+普通螺母+带帽螺母    1
5MM LED 白发红    3
5516光敏电阻    2
LM393芯片    1
AT89S52(烧写好程序)    1

/*功能:寻迹小车
使用芯片:AT89S52 或者 STC89C52 或AT89S51 STC89C51
晶振:12MHZ
编译环境:Keil
作者:zhengzhongxign39*/

#include <reg52.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电机驱动=====================
sbit  dianji_r = P3^0;  //右边电机控制口,低电平转?
sbit  dianji_l = P3^7;  //左边电机控制口,低电平转
//=============循迹感应接口======================
sbit  xjmk_r   = P3^2;  // 右边寻迹模块检测口 INT0
sbit  xjmk_l   = P3^3;  // 左边寻迹模块检测口 INT1

void  check_righet();   //右边检测到黑线时候测试程序
void  check_left();     //左边检测到黑线时候测试程序

void delay_50us(uint t);
void delayms(uint Ms);

uchar r_count;          //右边传感器检测到的次数计数单元
uchar l_count;
uint time;
//***********************主程序******************************
main()
{
   time=50;

   dianji_r=0;//上电时右侧电机运行
   dianji_l=0;//上电时左侧电机运行

   EA=1;
   EX1=1;
   EX0=1;
   IT1=0;
   IT0=0;
   xjmk_r=1;//置IO为1,准备读取数据
   xjmk_l=1;
   _nop_();
   r_count=0;
   l_count=0;
    while(1)
    {
          _nop_();
      //  check_righet();//调用右边寻迹检测传感器
      //   check_left();//
       if(r_count>=1)
        {
              delayms(time);
              dianji_r=0;
              dianji_l=0;
              r_count=0;
            _nop_();
        }
        if(l_count>=1)
        {

              delayms(time);
              dianji_r=0;
              dianji_l=0;
              l_count=0;
              _nop_();
         }
    }

}
void init0int() interrupt 2
{
    l_count=5;
    dianji_l=1;
    dianji_r=0;
    if(r_count>0)
    {   EX0=0;
        delayms(20);
        if(time>=20)
                        time-=19;
        EX0=0;
    }
    return;
}

void init1int() interrupt 0
{
    r_count=5;
    dianji_r=1;
    dianji_l=0;
    if(l_count>0)
    {
                EX1=0;
                delayms(20);
                if(time>=20)
                        time-=19;
                EX1=1;
        }
    return;
}

//*******************************************************************************
//函数名称:
//功能:左边检测到黑线时候测试程序
void  check_left()
{
    if(xjmk_l==0)//检测右边的传感器是否感应到黑线
        {
                delay_50us(1);//延时,去除机械振动
               _nop_();
               if(xjmk_l==0)//再次检测
               {
                 delay_50us(1);//延时,去除机械振动
                 if(xjmk_l==0)
                 {
                    l_count++;
                    xjmk_l=1;
                 }
              }
         }
}
//*******************************************************************************
//函数名称:
//功能:右边检测到黑线时候测试程序
void   check_righet()
{
    if(xjmk_r==0)//检测右边的传感器是否感应到黑线
    {
          delay_50us(1);//延时,去除机械振动
          if(xjmk_r==0)//再次检测
          {
             delay_50us(1);//延时,去除机械振动
             if(xjmk_r==0)
             {
                r_count++;
                xjmk_r=1;

             }
          }
     }
}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
  设定延时时间:x*1ms
====================================================================*/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TempCyc;
  for(i=0;i<Ms;i++)
  {
    TempCyc =70;
    while(TempCyc--);
  }
}

Keil代码与制作说明元件清单3文件下载:

网友A(2019-11-25):
很棒,很详细

网友B(2023-05-02):
能继续分享下原理图和PCB源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