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Ds18b20Init' 请问大佬们怎么修改?

楼主(2019-05-29):
#include<reg52.h>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igDisplay();
void chaomax();
void chaomin();
void guomax();
void guomin();
//存储上下限变量
int tempmax=30,tempmin=20,tempt,tempmode=0;
int jileimax=0,jileimin=0,jileimid=0;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i = 90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8;
                while(i--); //延时8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i][b]uchar Ds18b20ReadByte()[/b][/i][/u]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2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或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2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0] = DIG_CODE[tempmax / 10];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max %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min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min %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100];
         DigDisplay();                                           //扫描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1=0;LS2=1;LS3=1;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1=1;LS2=0;LS3=1;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1=1;LS2=1;LS3=0;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1=1;LS2=1;LS3=1;LS4=0;LS5=1;LS6=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1=1;LS2=1;LS3=1;LS4=1;LS5=0;LS6=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1=1;LS2=1;LS3=1;LS4=1;LS5=1;LS6=0; break;//显示第5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发送段码
                j=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main()
{
        buzzer=1;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
//#include"temp.h"

void chaomax()
      {
        buzzer=1;

       }
        if(key1==0)
                {
                        Delay1ms(300);//按键防抖
                        if(key1==0)
                        {
                        tempmax++;
                        }
                }
                        if(key2==0)
                {
                        Delay1ms(300);
                        if(key2==0)
                        {
                        tempmax--;
                        }
                }
                        if(key3==0)
                {
                        Delay1ms(300);
                        if(key3==0)
                        {
                        tempmin++;
                        }
                }
                        if(key4==0)
                {
                        Delay1ms(300);
                        if(key4==0)
                        {
                        tempmin--;
                        }
                }

if(temp<(tempmin*100))//*100是为了使当前值和最小值在同一数量级比较
        {
                jileimin++;
                jileimid=0;
                if(jileimin>3)//扫描3次以确定已经低于下限值
                {
                tempmode=1;        //区分当前值是否是原值还是恢复值,原值为0,由上限值恢复是2,由下限值恢复时1
          chaomin();
                jileimin=0;//积累值置位
                }
        }
        if(temp>(tempmax*100))
        {
                jileimax++;
                jileimid=0;
                if(jileimax>3)
                {
                tempmode=2;
                        chaomax();
                        jileimax=0;
                }
        }

        if((tempmin*100)<temp&&temp<(tempmax*100))
        {
                jileimax=0;
                jileimin=0;
                jileimid++;
        if(jileimid>3)
        {
           switch(tempmode)
                {
                         case 0:buzzer=0;break;
                         case 1:guomin();break;
                         case 2:guomax();break;
                }
                tempmode=0;
                buzzer=0;
                jileimid=0;
        }
        }
//三声短鸣表示低于温度下限
void chaomin()
    {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1000);
                }

//三声短鸣表示超过温度上限
void guomax()
                {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
//2秒长鸣表示超过温度下限
void guomin()
    {
      buzzer=1;
                        Delay1ms(2000);
                        buzzer=0;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你检查一下

少了这个

网友A:
原理图得提供啊,怎么接线的
单片机程序是要针对相应的硬件环境的,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这个要看你的硬件电路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DIG P1

sbit DSPORT=P3^6; //DS18B20管脚定义
sbit buzzer=P3^7;
sbit key1=P3^2; //按键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sbit LS1=P2^0; //位选
sbit LS2=P2^1;
sbit LS3=P2^2;
sbit LS4=P2^3;
sbit LS5=P2^4;
sbit LS6=P2^5;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DigDisplay();
void chaomax();
void chaomin();
void guomax();
void guomin();
void key();

//存储上下限变量
int tempmax=30, tempmin=20, tempt, tempmode=0;
int jileimax=0, jileimin=0, jileimid=0;

void Delay1ms(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i = 90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8;
                while(i--); //延时8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 //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
                i++;
                i++; //延时2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或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2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0] = DIG_CODE[tempmax / 10];
        DisplayData[1] = DIG_CODE[tempmax % 10];
        DisplayData[4] = DIG_CODE[tempmin / 10];
        DisplayData[5] = DIG_CODE[tempmin % 10];
        DisplayData[2] = DIG_CODE[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DIG_CODE[temp % 1000/100];
        DigDisplay();
}                                        //扫描显示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6;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1=0;LS2=1;LS3=1;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1=1;LS2=0;LS3=1;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1=1;LS2=1;LS3=0;LS4=1;LS5=1;LS6=1;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1=1;LS2=1;LS3=1;LS4=0;LS5=1;LS6=1;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1=1;LS2=1;LS3=1;LS4=1;LS5=0;LS6=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1=1;LS2=1;LS3=1;LS4=1;LS5=1;LS6=0; break;//显示第5位
                }
                GPIO_DIG=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20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0x00; //消隐
        }
}

void main()
{
        buzzer=1;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key();
        }
}
//#include"temp.h"

void chaomax()
{
        buzzer=1;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1ms(300);//按键防抖
                if(key1==0)
                {
                        tempmax++;
                }
        }
        if(key2==0)
        {
                Delay1ms(300);
                if(key2==0)
                {
                        tempmax--;
                }
        }
        if(key3==0)
        {
                Delay1ms(300);
                if(key3==0)
                {
                        tempmin++;
                }
        }
        if(key4==0)
        {
                Delay1ms(300);
                if(key4==0)
                {
                        tempmin--;
                }
        }

        if(temp<(tempmin*100))//*100是为了使当前值和最小值在同一数量级比较
        {
                jileimin++;
                jileimid=0;
                if(jileimin>3)//扫描3次以确定已经低于下限值
                {
                        tempmode=1;        //区分当前值是否是原值还是恢复值,原值为0,由上限值恢复是2,由下限值恢复时1
                        chaomin();
                        jileimin=0;//积累值置位
                }
        }
        if(temp>(tempmax*100))
        {
                jileimax++;
                jileimid=0;
                if(jileimax>3)
                {
                        tempmode=2;
                        chaomax();
                        jileimax=0;
                }
        }

        if((tempmin*100)<temp&&temp<(tempmax*100))
        {
                jileimax=0;
                jileimin=0;
                jileimid++;
                if(jileimid>3)
                {
                        switch(tempmode)
                        {
                        case 0:buzzer=0;break;
                        case 1:guomin();break;
                        case 2:guomax();break;
                        }
                        tempmode=0;
                        buzzer=0;
                        jileimid=0;
                }
        }
}
//三声短鸣表示低于温度下限
void chaomin()
{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1000);
}

//三声短鸣表示超过温度上限
void guomax()
{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buzzer=1;
        Delay1ms(200);
        buzzer=0;
        Delay1ms(200);
}
//2秒长鸣表示超过温度下限
void guomin()
{
        buzzer=1;
        Delay1ms(2000);
        buzze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