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串口+红外控制16路舵机程序

楼主:
有程友给我留言说需要一个红外控制舵机的程序
但我没有直接控制舵机的,只有控制16路舵机的程序,现在发上来提供参考

舵机可以通过串口控制,也可以用红外控制(具体使用请看程序内备注)

#include "PCA9685_TJ.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使用说明:
        在main主程序
                PCA9685_init();
        在main主程序的while加入
                PCA9685_main();                        //注: 必需放在UART1_main();的前面
*/

#define PCA9685_adrr 0x80//  1+A5+A4+A3+A2+A1+A0+w/r

#define PCA9685_SUBADR1 0x2
#define PCA9685_SUBADR2 0x3
#define PCA9685_SUBADR3 0x4

#define PCA9685_MODE1 0x0
#define PCA9685_PRESCALE 0xFE

#define LED0_ON_L 0x6
#define LED0_ON_H 0x7
#define LED0_OFF_L 0x8
#define LED0_OFF_H 0x9

#define ALLLED_ON_L 0xFA
#define ALLLED_ON_H 0xFB
#define ALLLED_OFF_L 0xFC
#define ALLLED_OFF_H 0xFD

uchar mm,nn;
uint SERV0;                //存储值

/*---------------------------------------------------------------
                 IIC初始化
----------------------------------------------------------------*/
void init()
{
        sda=1;                //sda scl使用前被拉高
        delay100us(1);
        scl=1;
        delay100us(1);
}

/*---------------------------------------------------------------
                 IIC启动
----------------------------------------------------------------*/
void start()
{
        sda=1;
        delay100us(1);
        scl=1;       //scl高 sda拉低 IIC启动
        delay100us(1);
        sda=0;
        delay100us(1);
        scl=0;
        delay100us(1);
}
/*---------------------------------------------------------------
                 IIC停止
----------------------------------------------------------------*/
void stop()
{
    sda=0;
    delay100us(1);
    scl=1;
    delay100us(1);
    sda=1;
    delay100us(1);
}
/*---------------------------------------------------------------
                 IIC应答
----------------------------------------------------------------*/
void ACK()
{
        uchar i;
        scl=1;
        delay100us(1);
        while((sda=1)&&(i<255)) {
                i++;
        }
        scl=0;
        delay100us(1);
}
/*---------------------------------------------------------------
              写字节
----------------------------------------------------------------*/
void write_byte(uchar byte)
{
        uchar i,temp;
        temp=by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100us(1);
                sda=CY;
                delay100us(1);
                scl=1;
                delay100us(1);
        }
        scl=0;
        delay100us(1);
        sda=1;
        delay100us(1);
}
/*---------------------------------------------------------------
              读字节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l=0;
        delay100us(1);
        sda=1;
        delay100us(1);
        for(i=0;i<8;i++)
        {
                delay100us(1);
                scl=1;
                delay100us(1);
                if(sda==1)
                {
                        j=1;
                }
                else j=0;
                k=(k<< 1)|j;
                scl=0;
        }
        delay100us(1);
        return k;
}
/*---------------------------------------------------------------
                PCA9685
----------------------------------------------------------------*/
/*---------------------------------------------------------------
               写数据到PCA9685
----------------------------------------------------------------*/
void PCA9685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
            从PCA9685读数据有返回值
----------------------------------------------------------------*/
uchar PCA9685_rea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PCA9685_adrr|0x01);
        ACK();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PCA9685复位
----------------------------------------------------------------*/
void reset(void)
{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0x0);
}

void begin(void)
{
        reset();
}
/*---------------------------------------------------------------
                 PCA9685修改频率
----------------------------------------------------------------*/
void setPWMFreq(float freq)
{
        uint prescale,oldmode,newmode;
        float prescaleval;
        freq *= 0.92;  // Correct for overshoot in the frequency setting
        prescaleval = 25000000;
        prescaleval /= 4096;
        prescaleval /= freq;
        prescaleval -= 1;
        prescale = floor(prescaleval + 0.5);

        oldmode = PCA9685_read(PCA9685_MODE1);
        newmode = (oldmode&0x7F) | 0x10; //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newmode); // go to sleep
        PCA9685_write(PCA9685_PRESCALE, prescale); // set the prescaler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delay1ms(10);
        PCA9685_write(PCA9685_MODE1, oldmode | 0xa1);
}

void setPWM(uint num, uint on, uint off)
{
        PCA9685_write(LED0_ON_L+4*num,on);
        PCA9685_write(LED0_ON_H+4*num,on>>8);
        PCA9685_write(LED0_OFF_L+4*num,off);
        PCA9685_write(LED0_OFF_H+4*num,off>>8);
}

void PCA9685_init() {
        init();                                //初始化
        begin();                        //初始化
        setPWMFreq(50);    //设置50hz

        for(nn=0;nn<16;nn++) { //初始化
                setPWM(nn, 0, SERVOMAX);
        }
}

void PCA9685_main() {
        if(buf1[0]!=0x00 && cmd1==1){
                switch(buf1[0])
                {
                        case 0x31:                        //串口输入1~
                                mm=0;break;
                        case 0x32:                        //串口输入2~
                                mm=1;break;
                        case 0x33:                        //串口输入3~
                                mm=2;break;
                        case 0x34:                        //串口输入4~
                                mm=3;break;
                        case 0x35:                        //串口输入5~
                                mm=4;break;
                        case 0x36:                        //串口输入6~
                                mm=5;break;
                        case 0x37:                        //串口输入7~
                                mm=6;break;
                        case 0x38:                        //串口输入8~
                                mm=7;break;
                        case 0x39:                        //串口输入9~
                                mm=8;break;
                        case 0x41:                        //串口输入A~
                                mm=9;break;
                        case 0x42:                        //串口输入B~
                                mm=10;break;
                        case 0x43:                        //串口输入C~
                                mm=11;break;
                        case 0x44:                        //串口输入D~
                                mm=12;break;
                        case 0x45:                        //串口输入E~
                                mm=13;break;
                        case 0x46:                        //串口输入F~
                                mm=14;break;
                        case 0x47:                        //串口输入G~
                                mm=15;break;
                        default:break;  //接受到其它数据,蜂鸣器响
                }
                if(SERV0==SERVO110){ SERV0=SERVOMAX; } else { SERV0=SERVO110; }
                setPWM(mm, 0, SERV0);
                mm=999;
        }
}

网友A(2020-04-04):
可以,我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