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2864能亮屏但无任何显示,是否跟显示屏背面缺电阻有关?

楼主(2019-05-29):
前两天在淘宝上买的一个带字库LCD12864,去问了卖家却没有说明书,说是通用屏,但是换各种测试程序,换开发板都是能亮屏但是没有任何内容显示,卖家也是不太懂。然后发现这个屏幕背后的电阻和别人图片上的有些不一样,c6、c7、c8的地方是空的没有贴片电阻,想问大佬们这会不会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为了确认12864是否正常,你可以在本论坛找一个和12864有关,能正常显示的,下载以后照着搭电路,写入程序,看有没有反应。通常出厂的LCD都没问题(卖家出损坏的LCD的情况除外哈,嘻嘻)。另外注意LCD上的那个VR1,是用来调节LCD对比度的,必要的话,调节这个电位器,避免对比度不够,导致的不显示。LCD搭电路的时候,VCC和GND一定不能接反,否则烧了LCD,之后即使接线正确,也不能显示信息了。

网友B:
①,②,③ 接口引脚是电源和对比度,至于是否是因为附近这几个未焊电阻引起还得看板子走线才晓得,但上市的产品不至于犯这种低级错误,这种留空最多只是个功能性选择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C:
跟后面的电阻、电容没什么关系。应该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没有正确通讯,导致无显示数据进入RAM区,所以不显示

网友D:
VR1那个微调电阻是对比度的,先调下试试。不行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E:
多半是程序原因,网上的测试程序很多都有问题,建议好好读一下程序

网友F:
先从程序下手吧,软件不行再解决硬件

网友G:
和那没关系。C是电容。不是电阻。电容只是滤波用。和显示功能没关系。
用这个试试,接线按照注释的接。头文件换成你的单片机的头文件。

网友H:
一般市场上卖的都是OK的,12864有两种,带字库与不带字库。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多半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网友I:
你指出那那些位置是   标注电容位置。   LCD12864能亮屏说明背光是对的而已,你要查看联线COM口是否接线正常,  LCM模组是需要程序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确认12864是否正常,你可以在本论坛找一个和12864有关,能正常显示的,下载以后照着搭电路,写入程序, ...

问题居然出现在,按照商家给的说明,不管怎么调整电位器都不显示内容;最后,我索性自己转了转试试,就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①,②,③ 接口引脚是电源和对比度,至于是否是因为附近这几个未焊电阻引起还得看板子走线才晓得,但上市 ...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1那个微调电阻是对比度的,先调下试试。不行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问题解决了,就是电位器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J(2020-04-24):
显示屏cm12864-16有谁知道这种型号的,有哪位大神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