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蓝星iM7底座音箱-拆修

楼主:
奥特蓝星iM7音箱,适配苹果iPod的2.1音箱底座。
由于可以用12V供电,有些人直接拿来放在车上,因为廉价汽车的音响只是能像而已。

整体是一个横卧着的环形圆柱体,被银色的金属丝网所覆盖,流线型的造型设计更加体现了这款产品简约时尚的设计理念。
iM7的上部设计了紧贴机身音量按钮,和整个音箱浑然一体。

天极网的宣传图,好像是扛着火箭筒。

背面是提手,毕竟一只手抓这么大的东西除非是姚明,所以厂家设计了这个提手的位置,一只手轻松拿走。

翻过来就是脚垫和电池盖了,电池分左右两个电池仓放置。

拆掉底盖就是这个样子了,左边4节一号电池,右边4节一号电池,总计12V供电,保证澎湃动力输出。
直接用18650改造就可以了,现在18650便宜的很。

背面接口,左起分别是S端子输出,视频输出(苹果的IPV插上去就可以输出视频了),电源接口,耳机接口,AUX输入接口。

奥特蓝星好几款音箱都设计了这种内藏式iPod收纳仓。拿起音箱的时候不用担心MP3会掉下来,也不会瞬间被人牵羊,给MP3提供了一定保护。

按一下收纳仓的顶端,舱盖就弹开了,可以放入iPod,放好了按回去,舱盖就自动锁住了。
里面设置了一个极其精巧的可以调节的控制杆,通过它可以调整位置大小,即可以配合不同厚度的iPod,iPod mini,iPod Photo等iPod类型使用,可以iPod固定。

侧面的罩子,厂家为了防止共振,在旋转卡口的位置都涂了胶水,琢磨了半天才取下来。

取下侧面盖子,就看到了低音喇叭,左右各一只。
整体配备就是
低音单元:4英寸
中音单元:3英寸
高音单元:1英寸

拿下后盖,发现后盖里面还加了吸音棉,真是很用心的。用的是石棉,发烧友说石棉比化纤棉效果更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啥?右边的喇叭只是一个低音辐射器啊?总比没有强吧。

看看,低音喇叭露出来了。为了增加喇叭的灵敏度,采用了双磁铁设计,
右边的分频器当然不是给低音喇叭用的,因为低音喇叭是独立的一路功放,在功放前面加了低通滤波器。
分频器是给中音和高音准备的,因为每个声道的中高音喇叭共享一路功放。相比很多音箱的一个电容来分频的设计,效率和音质要好很多。

终于可以看看功放板啦,因为生产日期比较早,已经是十年前的产品了,集成度还不是很高,没有赶上高度集成的D类功放芯片,或者是奥特蓝星不满意当时的D类功放芯片,所以就设计了半分立元件的D类功放,粗看一下,是3路功放,左声道,右声道,重低音,各占一路。

放大一下看看,确实是3路功放。

换个角度,大面积PCB导线,损耗降低,提高效率。

两块pcb呈现90°安装,用排针连接固定。

换个角度看一下接口分布图。

  此板包含 小信号处理,DAC,单片机,电源电路,信号切换,都在这块PCB上面了,就叫他主板好了。

  • 既然有AD1953,说明iPod输出的是数字信号,由音箱内部进行D/A转换,音质能进一步提高。

  • 5 V 3通道DAC音频系统,双通道动态处理器,具有任意输入/输出
  • 数字音频输出(2通道或6通道组合模式)
  • 接受最高48 kHz的采样速率
  • 每通道7个双二阶滤波器配置

这就是主板的背面了,所有的线都用防震胶固定在PCB上面,奥特蓝星的一贯作风。

功放部分来个特写。

换个角度再特写一下。

TLC2274厉害了,便携产品上很少用到这么好的运算放大器。总感觉奥特蓝星还是比较良心的。

TLC2274-HT         (正在供货)

         高级 LinCMOS™ 轨到轨运算放大器这么多年了还在供货,说明这个运放德州仪器很是满意。

按键板有点氧化,没关系,焊下来清理一下。

-----------我是快乐的分割线-----------

上面是拆机图片,下面简单说一下维修的事情。
拿回来的时候,机器严重短路,插上外置变压器,电源接口那里就有明显的火花。
很是紧张,因为当时并没拆机,就担心功放或者主芯片有损坏,

这就是供电部分了,测了半天,电源部分存在严重短路,为了尽快查到故障点,连强行供电法都用上了;
后来发现上图左半部分发热严重,终于确定了范围,把可疑的零件逐一拆下测量。

拆到后来就是这样了,查故障要紧,随便焊一下,完全修好了再清理焊点吧。

找来找去就是这个电容短路了,烧焦的地方还是在下面,不拆下来根本发现不了。也算是比较顺利,很快就找到它了。

为啥最后搞成这样了,就是因为麻痹大意了,以为就是个简单的滤波和电子开关,因为后面还有78M05作稳压,结果悲剧了。
这部分是个DC-DC电路,先用DC-DC降压,再用78M05二次稳压,提高效率减少发热,并且降低电源纹波。日的,搞得这么复杂。

此部分的简图就是这样子了,由于C2短路,造成整机不工作,拆掉C2之后通电,发现由于没有仔细分析造成Q1也击穿短路了,
索性拆掉C2和Q1,把VCC电压直接送到LM7805的输入端,除了发热大点,一切正常。
(可以加个小散热片贴上去,由于我喜欢用12V供电,不加散热片也行)

先测试几天,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在找零件,原样恢复电路功能。毕竟直接送电会造成此通道损失70%的电能,会缩短续航时间。
好在功放电路不是从7805取电。

缅怀一下强行加电而爆裂的一颗无辜小电容。
直接炸飞了,PCB上面的棉絮状物质就是这个电容的爆炸残留物。

奥特蓝星iM7音箱20180730

网友A(2019-10-17):
大牛啊,这个短路真的不好找,那么多元件一一排除。

网友B:
写的很详细,很好的贴子。

网友C(2020-03-07):
我有一个奥特蓝星im7坏了,能帮我修好么

网友D(2023-01-19):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奥特蓝星im7坏了,能帮我修好么

可以的呀,有些东西就是喜欢,就算不用,也要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