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OLED白光T12焊台

楼主(2019-05-29):
朋友赞助了一个白光T12的焊台板子,OLED版的。

先睹为快
小巧的OLED控制器。

单片机莫名其妙的还坏了,拆了换一片,幸亏以前买过两片备用的。

没有单片机啥也不是。

换新的芯片,还得从新下载程序进去,感谢蜗牛的各种支持。

看看这个大铝壳,又厚重,又结实,就用它做外壳了。

拿掉挡板,里面还带分隔仓的,刚好把变压器和控制板隔开。

拿了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宽窄刚好,就是长了点。虽然是19V的,但是为了向体积妥协,只能如此了。白光T12最佳供电是24V电压。
我修改联想变压器的分压采样小电阻,改到24V居然工作不正常,
(估计有超压保护设计,改多了也没意义,只改到了20.5V。)

去掉塑料壳,好像有戏。

这部分主要是EMI电路,滤波防干扰,体积所限,就先不用了吧。

拆掉共模电感,Y电容,尺寸就够了。

仔细测量好尺寸,就切了。

东西都能安排进去。

塑料绝缘壳肯定也得切了,防止漏电,安全第一。

原来的铝制薄皮也缩小尺寸才能塞进去。

好像还有空间把品字插座镶嵌进去。

外壳测量好尺寸,把边沿都保护起来。

上台钳固定好。

先竖着切个大概,每次我都把孔开大,这次不能偷懒了。

锉刀仔细修修光滑。

放进去刚刚好,最满意的一次开槽。

铝皮就不用了,免得割坏导线。放进铝壳的下半部分,把分隔板也装好。

品字插座镶嵌的还可以,比较牢固,没露缝。

本来想用这个面板,但是铝制面板就显得太乱了,下次吧。

这块面板还不错,就用它了(没事去废品站抠各种觉得有用的小东西,都攒了半间屋子了。)
下面的铝盖要这样处理,粘两个垫高塑料片上去。

铝板垫高以后是这个效果的。

这样下面的挡板会稍微高出来一点,亚克力面板就不会滑落,固定起来比较方便。

比划好位置,就可以钻孔固定了。

T12烙铁头接受到的驱动电压是这个样式嘀,

一个脉冲周期是90.91Hz。

算了一下,占空比83%左右,20V供电的话,T12头子只有30W的功率了。平时都是焊接小工具,也够用了。如果是24V供电,就有差不多50W了,看着真捉急,有空还得把变压器电压改到24V。

装个插座在外壳后面。用来连接T12的手柄。

测试了一下,尺寸布局还可以。

没插烙铁芯的时候,屏幕有错误提示。

白光T12的OLED焊台DIY完毕。随便设置一下,就可以加入工具序列啦!

网友A:
不错,一直想自己折腾一个

网友B(2019-11-14):
不错不错,以后自己也要做一个

网友C(2020-01-07):
问下楼主如何完成的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D(2020-04-08):
我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显示字体太小了,请问怎么改大显示字体

网友E(2020-09-30):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做了一个就是显示字体太小了,请问怎么改大显示字体

屏幕也不大啊,要大字体也没啥用。

网友F:
这个旋钮是从车机上扣下来的吧?

网友G(2021-03-23):
楼主的焊台程序呢?怎么不发出来共享

网友H:
楼主能不能把HEX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