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能不能帮萌新看下汇编温测程序,仿真数码管没动静

楼主(2019-05-30):
我的仿真图也改了下,用的共阳极数码管,自己也用了别的显示程序测了,没得问题。但是我程序一仿真数码管就没得动静
TEMP_ZH EQU 30H       ;温度存放单元
TEMPL   EQU        25H                  ;低字节存放
TEMPH   EQU 26H       ;高字节存放
TEMP_TH EQU 27H                  ;高温报警温度
GEW     EQU 24H       ;定义个位
SHI     EQU 23H       ;定义十位
BAI     EQU 22H       ;定义百位

K1      EQU P1.0
K2      EQU P1.1
K3      EQU P1.2

BUZ     EQU P2.4          ;蜂鸣
FLAG    EQU 21H.0          ;温度传感器标志位
DQ      EQU P3.3

;******************主程序************************
        ORG   0000H
                SJMP  START
                ORG   0030H
START:  MOV   SP,   #60H
                MOV   P0,   #0FFH  ;让p0输出高电平,熄灭数码管
                MOV   P2,        #0FFH
                MOV   R7,   #0
MIAN:   MOV   TEMP_TH, #85 ;设立高温报警温度为85
LOOP4:  ACALL RESET        ;18B20复位程序
LOOP1:        JNB   FLAG, LOOP4
LOOP:        ACALL ZXD                   ;调用读取温度子程序
                ACALL TURN                   ;调用数据转化程序
                A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LOOP2:        ACALL KEY                   ;调用键盘
                INC   TEMP_ZH
                JMP   LOOP

;*******************DS18B20复位初始化程序************************
RESET:  SETB  DQ
        NOP
                NOP
                CLR   DQ
                MOV   R1,   #3
DLY:    MOV   R0,   #107
        DJNZ  R0,   $
                DJNZ  R1,   DLY                ;延时648μs程序
                SETB  DQ                         ;拉高数据线
                NOP
                NOP
                NOP
                MOV   R0,   #25H
T2:     JNB   DQ,   T3
        DJNZ  R0,   T2
                JMP   T4
T3:     SETB  FLAG
        JMP   T5
T4:     CLR   FLAG
        JMP   T7
T5:     MOV   R0,   #249
T6:     DJNZ  R0,   T6
T7:     SETB  DQ
        RET
;*************************温度读写指令**************************
ZXD:    MOV   SP,   #60H
        JNB   FLAG, ZXD
        ACALL RESET
                MOV   A,    #0CCH          ;跳过rom指令
                ACALL WRITE
                MOV   A,    #44H          ;温度转换指令
                ACALL WRITE
                MOV   R2,   #6
DLY1:        MOV   R1,   #255
DLY2:        MOV   R0,   #255
        DJNZ  R0,   $
                DJNZ  R1,   DLY2
                DJNZ  R2,   DLY1          ;延时780ms
                ACALL RESET
                MOV   A,    #0CCH
                ACALL WRITE
                MOV   A,    #0BEH          ;读取寄存器指令
                ACALL WRITE
                ACALL READ                          ;读取温度
                RET

;*************************写入DS18B20程序***********************
WRITE:  MOV   R2,   #8                 ;一共8位数据
        CLR   C
WR1:        CLR   DQ
                MOV   R3,   #6
                DJNZ  R3,   $
                RRC   A                                 ;右移A将数据给C
                MOV   DQ,    C                 ;写入一个位
                MOV   R0,   #23
                DJNZ  R0,   $
                SETB  DQ
                NOP
                DJNZ  R2,   WR1                 ;循环8次
                SETB  DQ
                RET

;************************读DS18B20程序****************************
READ:   MOV   R4,   #2
        MOV   R1,   #TEMPL   ;将25H,26H写入
RE0:    MOV   R2,   #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拉高数据线
                MOV   R3,   #9
                DJNZ  R3,   [        DISCUZ_CODE_1        ]nbsp;
                MOV   C,    DQ
                MOV   R3,   #23
                DJNZ  R3,   [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50us
                RRC   A
                DJNZ  R2,   RE1                  ;读下个位
                MOV   @R1,  A
                INC   R1
                DJNZ  R4,   RE0
                RET

;************************数据转化程序******************************
TURN:   ANL   26H,  #07H          ;取后3位
        ANL   25H,  #0F0H          ;取前4位
                MOV   A,    25H
                ORL   26H,  A
                MOV   A,    26H
                SWAP  A                           ;高低互换
                MOV   TEMP_ZH,  A
                RET

;*************************温度比较及报警**********************************
BJ:     MOV   A,    TEMP_TH
        SUBB  A,    TEMP_ZH
                JC    TCL
                JNC   TCL1
                RET
TCL1:   CLR   BUZ
        RET
TCL:    SETB  BUZ
        RET

;************************显示程序***************************************
DISPLAY:MOV   A,         TEMP_ZH
        MOV   B,    #100
                DIV   AB                       ;商送A,余送B
                MOV   BAI,   A
                MOV   A,     B
                MOV   B,    #10
                DIV   AB
                MOV   SHI,   A
                MOV   GEW,    B
                MOV   DPTR, #TAB
                MOV   A,     BAI
                MOVC  A,     @A+DPTR
                MOV   P0,    A
                CLR   P2.0
                ACALL DELAY
                SETB  P2.0
                MOV   A,     SHI
                MOVC  A,     @A+DPTR
                MOV   P0,    A
                CLR   P2.1
                ACALL DELAY
                SETB  P2.1
                MOV   A,     GEW
                MOVC  A,     @A+DPTR
                MOV   P0,    A
                CLR   P2.2
                ACALL DELAY
                SETB  P2.2
                MOV   P0,    #39H          ;显示c代码
                CLR   P2.3
                ACALL DELAY
                SETB  P2.3
                ACALL BJ
                JB    K1,    LOOP3
                JB    K2,    JIAN
                JB    K3,    JIA
                SJMP  DISPLAY
LOOP3:  LJMP  LOOP2

;**********************显示段码(共阳)*********************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
;*****************************小延时程序***********************************
DELAY:  MOV   R0,    #25
A1:     MOV   R1,    #20
A2:     DJNZ  R1,         A2
        DJNZ  R0,    A1
                RET

;****************************键盘程序***************************************
KEY:    CJNE  R7,#00H,HD
               RET
JIAN:   DEC   TEMP_ZH                  ;TEMP_ZH位地址减一
        INC   R7
                ACALL DISPLAY
JIA:    INC   TEMP_ZH         ;TEMP_ZH位地址加一
        DEC   R7
                ACALL DISPLAY
                RET
HD:     INC   TEMP_ZH
        DJNZ  R7,    HD
                RET
                END

网友A:
电路图有误,元器件连线选择及数值不恰当

网友B:
程序我没看,但你的硬件电路有问题。按照原理图,每一段使用高电平来驱动,那么你使用的是共阴数码管。可是你的共阴驱动管却是使用了PNP管,三极管永远不会工作,数码管也就不会点亮。你换一个NPN管也许就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误,元器件连线选择及数值不恰当

能不能具体指导一下,模电什么的没学明白,很多地方瞎弄的

网友C:
仿真无意义,直接上开发板
自下向上编程,先把显示部分写好,可以正常显示了再去写温度部分
你的电路不对,上拉和限流只选一种就可以了,有上拉电阻就不要限流电阻
有限流电阻就可以不需要上拉电阻,自己再把电路搞对了再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有误,元器件连线选择及数值不恰当

您好,是把三极管那的电阻改成4.7k吗?还是别的,能不能稍微讲细一点

网友D:
原理图有问题的,数码管驱动那部分,需要明确是数码管的驱动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无意义,直接上开发板
自下向上编程,先把显示部分写好,可以正常显示了再去写温度部分
你的电路不对,上 ...

好的,谢谢。我自己改了下,现在温度显示部分算是解决了吧。

网友E:
上拉电阻和限流电阻共存没有问题,看你的电路,不显示的原因,应该是限流电阻的大小,设成330欧姆,保证P0口输出0、P2.0/P2.1/P2.2/P2.3中某位输出0时,对应的数码管的笔段能流过10mA的电流,就能点亮数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