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遥感控制系统程序

楼主(2019-05-30):
通过遥感对数据的采集送到单片机

/*坐标系:以接口一边为前。
        前:X:0.04  Y:0.02        左前: X:0.04        Y:0.00        右前:        X:0.04        Y:0.04
        后:X:0.00  Y:0.02  左后: X:0.00        Y:0.00        右后:        X:0.00        Y:0.04
        左:X:0.02  Y:0.00
        右:X:0.02  Y:0.04
*/
/***********************主函数模块****************************/
#include "api_t.h"
#include "stc1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htc12_ad.h"
#include "lc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extern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float value0=0,value1=0;
uchar Disp[]=" Pechin Science ";

uchar renddata[4]={0};
uchar i,bb=0;

int deal_rand_data[3];

int deal_rand_data2[3];

sbit k1=P1^2;

void function_handle(int b)//函数处理
{
        if(b==1)
        deal_rand_data2[1]=255-(deal_rand_data[2]*0.0512-0.5);//y 的ad返回值转化成0~255的pwm值
        if(b==2)
        deal_rand_data2[2]=deal_rand_data[2]*0.0513-0.5;//x 的ad返回值转化成0~255的pwm值
}

void dealdata()           //处理数据
{
        float a0,a1;
        a0=value0*1000;
        a1=value1*1000;
        deal_rand_data[1]=(int)a0/1000%10*1000+(int)a0/100%10*100+(int)a0/10%10*10+(int)a0%10;  //  y

        function_handle(1); //函数处理y得到0~255的pwm值

        deal_rand_data[2]=(int)a1/1000%10*1000+(int)a1/100%10*100+(int)a1/10%10*10+(int)a1%10;

        function_handle(2); //函数处理x得到0~255的pwm值
}

void direction_data_dealing()         //遥感模块,控制各方向
{
        if(deal_rand_data[1]>=2490 && deal_rand_data[1]<=2520 && deal_rand_data[2]>=2520 && deal_rand_data[2]<=2550)//静止 y x
        {
                renddata[1]=deal_rand_data2[1];
                renddata[2]=deal_rand_data2[2];
                renddata[3]='j';
                renddata[4]=1;
        }

        if(deal_rand_data[1]>=2500 && deal_rand_data[1]<=2510 && deal_rand_data[2]>=0000 && deal_rand_data[2]<=2519
                 || deal_rand_data[1]>=2500 && deal_rand_data[1]<=4200 && deal_rand_data[2]>=0000 && deal_rand_data[2]<=2519
                 || deal_rand_data[1]>=0000 && deal_rand_data[1]<=2520 && deal_rand_data[2]>=0000 && deal_rand_data[2]<=2519)//前进 y x
        {
                renddata[1]=deal_rand_data2[1];
                renddata[2]=deal_rand_data2[2];
                renddata[3]='q';
                renddata[4]=2;
        }

        if(deal_rand_data[1]>=2530 && deal_rand_data[1]<=5000 && deal_rand_data[2]>=2520 && deal_rand_data[2]<=2550)//左转 y x
        {
                renddata[1]=deal_rand_data2[1];
                renddata[2]=deal_rand_data2[2];
                renddata[3]='z';
                renddata[4]=3;
        }

        if(deal_rand_data[1]>=0000 && deal_rand_data[1]<=2480 && deal_rand_data[2]>=2520 && deal_rand_data[2]<=2550)//右转 y x
        {
                renddata[1]=deal_rand_data2[1];
                renddata[2]=deal_rand_data2[2];
                renddata[3]='y';
                renddata[4]=4;
        }

        if(deal_rand_data[1]>=2490 && deal_rand_data[1]<=2520 && deal_rand_data[2]>=2550 && deal_rand_data[2]<=5000
                 || deal_rand_data[1]>=2530 && deal_rand_data[1]<=5000 && deal_rand_data[2]>=2550 && deal_rand_data[2]<=5000
                 || deal_rand_data[1]>=0000 && deal_rand_data[1]<=2480 && deal_rand_data[2]>=2600 && deal_rand_data[2]<=5000)//后退 y x
        {
                renddata[1]=deal_rand_data2[1];
                renddata[2]=deal_rand_data2[2];
                renddata[3]='h';
                renddata[4]=5;
        }
}

void keydoing()
{

        TX_BUF[4]=1;
}

void keypros()
{
        if(k1==1)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1)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bb=1;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main()
{

        ADC_Init();
        init_io();        //函数初始化
        k1=0;
        while(1)
        {
                value0=ADC_AV(0xe0);
                value1=ADC_AV(0xe1);         //ad模块电压提取

                dealdata();
                direction_data_dealing();          //遥感函数处理

                TX_BUF[0]=renddata[1];
                TX_BUF[1]=renddata[2]; // y
                TX_BUF[2]=renddata[4];
                TX_BUF[3]=renddata[3]; // x

                TX_Mode(TX_BUF);    //以wifi模块发送出数据
                Check_ACK(1);
                delay_ms(250);

        }
}

网友A(2020-06-25):
为啥我的软件打不来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