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能达到50米吗?

楼主(2019-05-30):
超声波测距能达到50米吗?

网友A:
那要大功率的模块吧,一般的达不到

网友B:
最多7米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大功率模块那个价格,,,,,,你自己看吧。

网友D:
一般达不到那么远

网友E:
超声波做不到50米测量,改用激光测距吧

网友F:
一般达不到的,除非功率特别大,但是不建议,干脆用其它方法实现吧

网友G:
超声波只有几米的距离测量

网友H:
超声波空气中一般几米吧,50米达不到,非要用超声波可以考虑中继器方式,但成本上去了。

网友I:
要看是哪种传感器啊!

网友J:
测墙基本就是5M,测人基本就是2M。测50M,需要用毫米波测距或者激光测距。

网友K:
一般的超声波模块都只有4-7米的有效测距,最多不会超过7米,而且距离越远越不准,要测50米的距离不建议使用超声波。

网友L:
不能啊 超声波只有几米的距离

网友M:
理论可以

网友N:
这个要看能模块的价格了,几块钱的几米就不错了

网友O:
改用红外线吧

网友P:
可以的,类似雷达,只是实现与成本不如光感测距

网友Q:
一般4米顶天了。。

网友R:
不可以奥 一般最大不超过10米,最小测距在0.4米以上。
PS:超声波精度很低,常用超声波探头功率不大,测量范围在10米以内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加了改进算法之后,精度可以达到1cm的数量级;),但超声波有个不好的性质,就是测距过近时,发射和接收探头之间会有干扰,所以有个最小测距范围。

网友S:
不行的哦

网友T:
一般的达不到

网友U:
一般的是不行的

网友V:
大功率的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W:
一般最大不超过10米,最小测距在0.4米以上。 PS:超声波精度很低,常用超声波探头功率不大,测量范围在10米以内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加了改进算法之后,精度可以达到1cm的数量级;),但超声波有个不好的性质,就是测距过近时,发射和接收探头之间会有干扰,所以有个最小测距范围。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如果你真得要做,恐怕得在物理上加把劲才行

网友X:
普通的模块最多到40m,

网友X:
不对,应该在4米左右,你可以试下激光雷达

网友Y:
知道路上的雷达测速吗?

网友Z:
一般达不到的,除非功率特别大

网友AA:
肯定达不到50米

网友AB:
50米的话,超声波信号衰减很大了。建议用激光测距测量距离

网友AC:
7米最远了

网友AD:
超声波测距也有民用,工业,军事,DIY之分. 淘BAO里面几元的不论精度几十米可以.要求一定的精度,你最好有思想准备, 仔细去看看卖家的资料吧.

网友AE:
达不到,除非大功率的

网友AF:
能达到50米

网友AG:
一般范围的超声波测距模块在5米以内

网友AH:
不能,一般普通的HC-SR04超声波模块只有三米左右

网友AI:
一般达不到,可以用激光雷达来测。

网友AJ:
达不到那么远的

网友AK:
一般最大不超过10米,50米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哟

网友AL:
超声波模块资料显示最远距离10米    实际距可能只有8米左右

网友AM:
一般最多10m

网友AN:
发射接收是个大问题  还有反应时间

网友AO:
我自己弄得就设置的1米,你这个太远了我感觉得换个好的模板

网友AO:
理论可以,但是你得买个🐮的模板

网友AP:
超声波会随着距离增大而逐渐衰减,50米很难达到,功率要很大才能达到

网友AQ:
一般达不到这么长的距离

网友AR:
你说的是雷达的还差不多

网友AS:
达不到,最多到45米

网友AT:
要根据你所用的模块判断,通常在模块说明书里面有说明的。

网友AU:
超声波很难做到120米量程,我见过最长15米

网友AV:
一般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