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1单片机之间无线通信用什么比较好,怎么连接?求大佬指教。

楼主(2019-05-30):
(无正文)

网友A:
两个单片机之间无线通讯,方式很多,这个具体要看你的设计要求
1、蓝牙无线通讯
2、WIFI无线通讯
3、红外无线通讯
4、白光无线通讯
当然还有其他方式,这个每种无线都有不同的特点,还是看你设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