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只显示0,按键无反应,求帮忙

楼主(2019-05-30):
#include"math.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temp,key=0,i,j,k,t=0;
uchar a=0,b=0,c=0,d=0;
unsigned long qian,hou;
uchar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_key=0;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e_dis=0;

void keyscan()
{
        switch(state_key)
{
        case 0:
         key_temp=(P1&0x0f);
         if(key_temp!=0x0f)
         t=0;
         state_key=1;
   break;
        case 1:
                if(t>=10)
                {
                t=0;
                if(key_temp==(P1&0x0f))
                {
                  if(P1^0==0)
                                key=1;
                        if(P1^1==0)
                                key=2;
                        if(P1^2==0)
                                key=3;
                        if(P1^3==0)
                                key=4;
                }
                state_key=2;
                }

                  else
                        state_key=0;
                        break;

        case 2:
                if(P1&0x0f==0x0f)
                {
                state_key=0;
                break;
                }
                key=0;//default:break;
}

}

void keyaction()
{
switch(key)
{
        case 1:break;
        case 2:i=0;
                     i++;
               if(i>9)
               break;
        case 3:j=0;
                                 if(j<=3)
                                        j++;
                                 switch(j)
                                         {
                                                 case 0:P3=0xfe;i++;break;
                                                 case 1:P3=0xfd;i++;break;
                                                 case 2:P3=0xfb;i++;break;
                                                 case 3:P3=0xf7;i++;break;
                                         }
                                         break;
        case 4: k=0;
                      k++;
                                        if(k==1)
                                        hou=hou+qian;
          qian=0;
          if(k==2)
          hou=hou+qian;
          qian=0;
          k=0;
                                        break;
}
}
void display()
{
switch(j)
{
        case 0:P2=table[a];break;
        case 1:P2=table[b];break;
        case 2:P2=table[c];break;
        case 3:P2=table[d];break;
}
}

void display0()
{

        switch(state_dis)
{
        case 0:a=i;b=0;c=0;d=0;break;
        case 1:b=i;c=0;d=0;break;
        case 2:c=i;d=0;break;
        case 3:d=i;break;
}
display();
}

void time0init()
{
TMOD=0x01;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50000/256;
TL0=-50000%256;
t++;
                if(state_dis<=3)
                        state_dis++;
                else
                  state_dis=0;
if(t<10)
t++;
}

void main()
{
        time0init();
  while(1)
        {
         keyscan();
         keyaction();
         display0();
         switch(j)
         {
                 case 0:qian=a;break;
                 case 1:qian=a+b*10;break;
                 case 2:qian=a+b*10+c*100;break;
                 case 3:qian=a+b*10+c*100+d*1000;break;
         }
        a=0;
        b=0;
        c=0;
        d=0;

        }

数码管只显示0,按键无反应,求帮忙

网友A:
原理图得提供啊,至少框图有吧,怎么接线的

网友B:
求助之前,自己先别急,静下心来,仔细检查代码有没有错误;程序处理逻辑有没有问题。必要的话,各变量随着处理流程的值变化,列成清单。如果程序是你写的,对于if判断后的处理代码,是不是忘了{}而导致处理流程出问题,一定要检查仔细。我看你的代码,没有注释,不敢肯定有没有问题,但是case中初始化为0,再判断范围,然后加1,这样的处理逻辑很不正常,会导致每次都从0开始计数,if判断后加1.每次都这样,永远不会有2以上的值。

网友C:
不要这么用全局变量去传递参数,用函数返回值或者指针。这么写自己看不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