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盏LED交替亮灭控制实验报告

楼主(2019-05-30):
包涵完整的单片机实验报告,内容详细

正常工作后,运行结果是得到8盏LED 交替亮灭。实验过程中可能存在 LED灯不亮的问题时,注意检查排线是否插好或者说换根排线试试。
四、实验心得
在本次实验中,流水灯的程序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能控制 LED 流水灯左右移的方法有很多,就看怎么去运用了。这虽然是第一个单片机实验,却让我深有体会,通过这次实验,我了解了程序的架构,熟悉了单片机指令,掌握了一些基本语句,提高了常见问题的处理能力,同时产生了对编程的兴趣。

一、实验目的
1、了解 51单片机实验开发板的使用步骤。
2、掌握 51单片机实验开发板并行控制I/O 口的基本方法。
3、熟悉 keil 软件,以 LED 闪烁为例子,通过 keil4 软件进行汇编程序的输
入、运行、调试、仿真。
二、实验内容
1、实验仪器设备
计算机一台、单片机开发板一台
2、实验软件
Keil5 软件、普中程序烧录软件。
3、实验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1.h>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void main()
{
  while(1)
  {
    P0  = 0x00; //置P0口为低电平

    Delay10ms(50); //调用延时程序,修改括号里面的值可以调整延时时间

    P0  = 0xff; //置P0口为高电平
    Delay10ms(50); // 调用延时程序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4、实验步骤
4.1、连接开发板 LED模块相关电路连线
连接方法:
JP10(P0)和 J12用8PIN排线连接起来,J21跳线帽接左边
连线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