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时不是1s,档位控制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
第一个问题:已经编了记时50ms和20次循环,可是间隔不是1s。第二个问题:因为位选所以要用P2.2和P2.3,由于编写了P2=0xf7和P2=0xfb其他的P2口无法控制。

这是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s=P1^3;
sbit b=P3^3;
sfr P2M0=0xf3;
sfr P2M1=0xff;
sbit a=P2^4;
sbit e=P2^5;
sbit d=P2^6;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ode c[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int_time;
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7;
        P0=Tab[k%10];
        delay();
        P2=0xfb;
        P0=Tab[k/10];
        delay();
        P0=0xff;

}

void main()
        {
                P3=0x00;
                TMOD=0x90;
                                        TL1=(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EA=1;
                                        ET1=1;
                                        TR1=1;
                                        EX1=1;
                                        IT1=1;
                                        int_time=0;
                                        second=0;
                                        TR1=0;

        if(a==0)
{
        P1=c[0];
}
if(e==0)
{
        P1=c[1];
}
if(d==0)
{
        P1=c[2];
}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

        }

void time1()interrupt 3 using 1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if(second<30)
                second++;
        }
if(second==30)
{
        b=0;
}
if(b==0)
{
        second=0;
}
TL1=(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R1=1;
}

网友A(2019-05-30):
我用AT89C2051,晶振11.0592MHz的吗,按照经典计算值设置0x3CB0,也不能得到准确的50ms,需要自己仔细调节TL中的值,才比较接近50ms。事实上由于我们使用的晶振不是高精度的,都会有偏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AT89C2051,晶振11.0592MHz的吗,按照经典计算值设置0x3CB0,也不能得到准确的50ms,需要自己仔细调节T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