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好几个串口输出的外设,单片机串口不够了,各位大佬有方法解决吗。

楼主(2019-05-30):
(无正文)

网友A:
1.可以用GPIO模拟串口;
2.记得有SPI转成几个串口的芯片。

网友B:
单片机自身是可以连接多个串口设备的,需要使用协议协调,具体的内容可以看看单片机原理中的串口通讯。采用485总线或者can总线也可,你可以看看modbus之类的协议,实现总线的设备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