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ADC0809的输出量问题

楼主(2019-05-30):
各位大佬,ADC0809是八位的,比方说它基准电压是5V,输入电压5V时,输出量255;输入电压2.5V时,不应该是2.5/4*255吗,但是它又只能输出整数量。我的困惑就是它的输出量是自动取整的过程还是别的一些什么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那个4手滑了。您说的我理解,我就是不明白,2.5v对应127.5,为啥输出是127呢,是四舍五入还是 ...

相当于四舍五入吧。打个恰当的比喻,可能你就理解了。假如有一个透明塑料水杯,我们在杯上等分了十分,并使用红色线标记。我们设定,到最下面的线为1,到最上面的线为10.那么,你开始加水,当水没有加到第一根红线时,无论多接近这根线,我们都认为结果不为1,继续加水,刚好到第一根线或者超过了第一根线,但没到第二根线,我们判为结果为1,不是2,只有刚好在第二根线或超过第二根线但没到第三根线,结果才为2.
不知这样解释,你是否明白,这就是AD转换的机制。

网友A:
这个说法不对。5V对应255,那么2.5v对应的是2.5/(5/255),输出在127左右。AD输出总是整数。

网友B:
芯片里面有个小机器人不停的在做四舍五入

网友B:
输出要么是127 要么是128,芯片内部电路就不可能输出个小数点;如果能输出小数点,就不是8位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不对。5V对应255,那么2.5v对应的是2.5/(5/255),输出在127左右。AD输出总是整数。

不好意思,那个4手滑了。您说的我理解,我就是不明白,2.5v对应127.5,为啥输出是127呢,是四舍五入还是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C:
逐次逼近,八位就是把5V分成256分 二进制1代表0.019531125v.

网友D:
输入电压2.5V时,2.5/4*255错的。输入电压2.5V时为255,2.5/5*255正确,考虑singned char,则是2.5/5*127

网友E:
四舍五入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法不对。5V对应255,那么2.5v对应的是2.5/(5/255),输出在127左右。AD输出总是整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里面有个小机器人不停的在做四舍五入

哈哈,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四舍五入吧。打个恰当的比喻,可能你就理解了。假如有一个透明塑料水杯,我们在杯上等分了十分,并 ...

生动形象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