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上加数据缓存什么意思,我用四个传感器,师傅说要用数据缓存啥意思

楼主(2019-05-30):
在做温度和水位检测设计时,师傅说要加数据缓存

网友A:
设计一个buffer,可以存储数据,不然用变量存储数据是实时的,一更新就没有了

网友B:
数据记录需要大量保存的场合,MPU自身空间有限,有的不是flash,没法动态保存,掉电后会丢失。所以需要外部接入能保存数据的芯片。我估计你师傅说的是外接数据存储吧,用flash,eeprom之类可在线擦写的芯片。

网友C:
对于读取如传感器或串口等外部信息,得到的数据不直接运算处理,而是先暂存在一个变量中,之后再作运算处理,这个变量就是缓存。在比较复杂的程序中普遍采用这种方式保存数据。

网友D:
意思就是 你读取到了最新的传感器数据,前面几次读到的数据还在内存中嘛,可以随时访问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