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后CH340驱动无法正常安装,STC12单片机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
前几天还可以用的....昨天似乎win10 更新后 在弄就不行了求大佬支招。。。

网友A(2019-05-31):
删除后重装

网友B:
快换WIN11。WIN7明年到期不在更新,我单位要一步换到win11、WIN12了了了...这是回音。多的话暂不说

网友C:
这种问题很常见,你把驱动卸载重装就好了

网友D:
看是不是下载线断路

网友E:
重装驱动

网友F:
禁用数字签名就行了,百度经验去找一下如何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G:
将驱动卸载后重装或用驱动精灵装驱动

网友H:
不需要  右击带感叹号的,然后选择更新驱动->浏览我的计算机->让我从计算机选去,然后选一个就哦开了

网友I:
右键更新驱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J(2019-08-11):
重装一下驱动程序吧

网友K:
更新一下驱动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