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个,目前在学模电数电,C语言,但是看了好长时间,不知道学的怎么用

楼主(2019-05-30):
有人指点一下吗?本人有意软硬件都学,最后再确定是走软件还是硬件。

网友A:
是学生吗,学的自动化吗,这些都无所谓,软硬都学是很好的想法,但能坚持下去的很少,因为这要求你的能力,水平不低,而且要求你的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我觉得你可以先决定想走哪个方向,硬件呢还是软件呢,然后主攻那个方向,但是另一个也要接触,就是你花费在这上面的时间会少一点,这样就有所专,不过,你有时间精力,甚至能力的话,都学都不是问题,而且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和该方向未来的发展前景去考虑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软件要求逻辑,数学能力不差,c语言是基础,如果对数学没兴趣的,学起来有点吃力,硬件要求电路,模数电是基础,而且很繁琐,需要耐心学,反正看自己吧,兴趣与未来结合起来,我觉得再去选择更好。

网友B:
  和硬件开发有关的软件?还是单指纯PC软件开发?纯软件的话,硬件不用看。只要是和硬件有关的,还想做软件开发,两个都得学。我是都学了。毕业以后两边都用,后来以硬件开发为主,纯汇编。再后来转行学纯软件,对日开发。现在算是退休,就又把硬件捡了起来。
  纯软件开发需要不断地学习新语言(c,c++,vb,java,c#,python等),新架构(主要指的是web开发)、开发模式。
  硬件的话,相对简单一些,汇编语言、C语言为主,基本没什么变动,偶尔会有一些简洁的开发语言,比如arduino。安卓开发的话,需要学习java语言。

网友C:
数电-c语言-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