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画电路原理图怎么速成

楼主(2019-05-30):
RT
怎样在几天里,大致的学会电路图的绘制,并能画出一份简单的控制电路原理图

网友A:
找到原理图各模块的电路图。简单拼装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什么软件,就在网上搜搜该软件的教程;
难的不是在软件上画电路图,而是难在构思出可靠、稳定、便宜的电路原理

网友C:
原理图没有速成的 。pcb倒是可以自动布线。刚开始学 。我建议还是多练习画板子。不要偷懒

网友D:
首先你得会软件的基础操作吧,简单的调元器件,连线,会的话,我想原理图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找别人的图 复制

网友F:
多熟悉各个器件与相关功能,尽量简化所绘制的原理图,

网友G:
就某一款绘图软件来说,熟悉几天就可以学会电路图的绘制。但绘图前的腹稿不是几天的功夫可以练就的。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学习知识和积累经验的过程。

网友H:
如果不制作PCB的话,直接用AD根据电路图画,这个简单。制作PCB的话还有考虑封装、布线等等,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多练习才能学会,没有捷径。

网友I:
叫人面对面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