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0无法添加元件库怎么回事?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楼主:
Altium Designer10无法添加元件库怎么回事?提示错误:unrecognised library type

网友A(2019-05-30):
AD使用了集成库的形式,也就是*.intlib格式,不是这种格式的当然不认啦。使用导入向导,转换出来

网友B:
首先看库文件的格式知否准确,然后是兼容的版本

网友C:
Libpkg格式 不是AD能识别出来的库格式

网友D:
格式不对。非AD元件库。无法识别。

网友E:
这是工作空间格式,不是库文件。AD以文件方式打开

网友F(2020-05-11):
你的文件格式是不对的,Libpkg这是文件名称,双击可以用Altium打开见下图:
这个文件打开后你可以将库文件单独保存出来,就可以添加了!
正常库文件的格式是:.Pcblib&Schlib

网友G(2024-10-28):
引用 网友F:
你的文件格式是不对的,Libpkg这是文件名称,双击可以用Altium打开见下图:
这个文件打开后你可以将库文件 ...

你好!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的文件也是Libpkg这个格式的,我想添加集成库进去类。打散了不是成为单独的SCHLIB和PCBLIB文件了么。那就违背了添加集成库的想法了。有什么可以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