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单片机火灾报警程序

楼主(2019-05-30):
#include <AT89C51.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1,Tem2,Smok1,Smok2;
#include "intrins.h"                            //_nop_();延时函数用
#define  Disdata P0                             //段码输出口
#define  discan  P2                             //扫描口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3;                               //温度输入口
sbit     DIN=P0^7;                              //LED小数点控制
uint     h;
uchar flag;
void caiji_wenyan();
void delay(uint x);
void delay_10ms(uint i);   //程序声明
void panduan();
void baojing();
//**************温度小数部分用查表法***********//
uchar code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uchar code dis_7[12]={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共阴LED段码表        "0"  "1"  "2"  "3"  "4"  "5"  "6"  "7"  "8"  "9" "不亮" "-"
uchar code scan_con[4]={0x7f,0xbf,0xdf,0xef};    //列扫描控制字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读出温度暂放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显示单元数据,共4个数据和一个运算暂用

/***********11微秒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t)
{
for(;t>0;t--);
}
//
/***********显示扫描函数**********/
scan()
{
char k;
    for(k=0;k<4;k++)         //四位LED扫描控制
     {
         Disdata=0xff;
      Disdata=dis_7[display[k]];
      if(k==1){DIN=0;}
      discan=scan_con[k];delay(90);
          discan=0xff;
     }
}
//
//
/***********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
delay(50); // 550us
DQ=1;    //
delay(6); // 66us
presence=DQ; //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us
presence = ~DQ;
}
DQ=1;
}
//
//
/**********18B20写命令函数*********/
//1-WIRE 总线上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for (i=8; i>0; i--) //
{
DQ=1;_nop_();_nop_();
DQ = 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5us
DQ = val&0x01;      //最低位移出
delay(6);           //66us
val=val/2;          //右移一位
}
DQ = 1;
delay(1);
}
//
/*********18B201个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 (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 = 0;             //
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DQ = 1;_nop_();_nop_();_nop_();_nop_();   //4u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us
}
DQ=1;
return(value);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
ow_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BE); // 发读命令
temp_data[0]=read_byte(); //温度低8
temp_data[1]=read_byte(); //温度高8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发转换命令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void work_temp()
{
uchar n=0;
uchar doth,dotl;
uchar flag3=1,flag2=1;       //数字显示修正标记
if((temp_data[1]&0xf8)!=0x00)
{
   temp_data[1]=~(temp_data[1]);
   temp_data[0]=~(temp_data[0])+1;
   n=1;
   flag=1;
}//负温度求补码
if(temp_data[0]>255)
{
temp_data[1]++;
}
display[4]=temp_data[0]&0x0f;
display[0]=ditab[display[4]];
doth=display[0]/10;
dotl=display[0]%10;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7)<<4);
display[3]=display[4]/100;
display[2]=display[4]/10%10;
display[1]=display[4]%10;
if(!display[3])
   {
    display[3]=0x0a;
    flag3=0;
    if(!display[2])
    {
     display[2]=0x0a;
     flag2=0;
    }
   }//最高位为0时都不显示
if(n)
{
   display[3]=0x0b;//负温度时最高位显示"-"
   flag3=0;
}
}
Disdata=0xff;    //初始化端口
discan=0xff;
for(h=0;h<4;h++){display[h]=8;}//开机显示8888
ow_reset();       // 开机先转换一次
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write_byte(0x44); // 发转换命令
for(h=0;h<500;h++)
   {scan();}          //开机显示"8888"2
while(1)
{
read_temp();         //读出18B20温度数据
work_temp();         //处理温度数据

   scan();        //显示温度值2
m=3.6,Smok=4.6;   //设定温度烟雾报警阈值
uchar i ,a1,a2,b,b1,b2;
extern unsigned int idata Temperature;                      // 声明引用外部变量
extern GetTemp();       //声明引用外部函数
void caiji_wenyan();
void delay(uint x);
void delay_10ms(uint i);   //程序声明
void panduan();
void baojing();
void main()
{
uchar i;
TMOD|= 0x11;TH1=0xDC;TL1=0x00;
IE = 0x8A;TR1=1;
P26=0;P20=0;WR=1;RD=1;
P0=0XFa;P23=1;P24=1;P25=1;P22=0;   //初始化
while(1)                          //主程序
  {
   caiji _wenyan ();       //第一次采集烟雾信号
GetTemp();                //第一次采集温度信号
        Temp2=Temperature;
   Smok2=Smok1;
   delay_10ms(5);           //延时50ms,让ADC0809准备好第二次数据转换
   caiji _wenyan();         //第二次采集烟雾信号
GetTemp();                    //第二次采集温度信号
        Temp1=Temperature;
   panduan();               //将转换的数据与设定的报警阈值比较
   baojing();               //报警程序
   delay_10ms(1500);        //系统隔15s对现场判断
   };
}
void caiji_wenyan()
{
WR=0;
if(EOC=1) {RD=0;Smok1=P0};
else RD=1;
}

void delay_10ms(uint i)     //10ms延时程序
{
while(i--)
  {
   u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

void panduan()
{
if(Tem1>Tem) a1=1;     //当采集的温度高于阈值置1,否则,置0
  else a1=0;
if(Tem2>Tem) a2=1;
  else a2=0;
if(Smok1>Smok) b1=1;   //当采集的烟雾浓度高于阈值置1,否则,置0
  else b1=0;
if(Smok2>Smok) b2=1;
  else b2=0;
}

baojing()
{
if(a1=a2&&b1=b2)        //两次采集数据的标志位相同
  {
   a=a1;
   b=b1;
   if(a=1&&b=1) {P24=0;P26=1;P22=1};  //温度烟雾标志位都是1,发生火灾
   if(a=1&&b=0) {P25=0;P26=1;P22=1};
   if(a=0&&b=1) {P25=0;P26=1;P22=1};  //温度烟雾标志位只有一个1,异常
   if(a=0&&b=0) P22=0;                //温度烟雾标志位都为0,正常
  };
else {P23=0;P26=1;P22=1}        //两次采集的数据标志位不同,系统故障。
void read_bytes (unsigned char idata j)  //18B20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0;i<j;i++)
         {
                  *p = ReadByte();
                  p++;
         }
}
void GemTemp (void)    //读取温度
{
   read_bytes (9);
   if (CRC(9)==0) //校验正确
   {
            Temperature = temp_buff[1]*0x100 + temp_buff[0];
            Temperature *= 0.625;
                Temperature /= 16;
                TempDelay(1);
    }
}
void TemperatuerResult(void) 18B20ID全处理
{
          p = id_buff;
          ReadID();
          Config18b20();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44);   //Temperature convert

        Init18b20 ();
        WriteByte(0xcc);   //skip rom
        WriteByte(0xbe);   //read Temperature
        p = temp_buff;
        GemTemp();
}

unsigned int TempTick=0;
void GetTemp()     //获取温度值
{
     if(TIM==1)
        {  TIM=0;
           TemperatuerResult();
           D[5]=Temperatu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