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单片机的测速仪程序和电路原理图

楼主:
单片机系统程序:
//说明1:P00---P07:a-----dp   P27---P24:com1-----com4   P34切换显示   P32---INT0  一个磁钢
//说明2:此程序针对车轮周长为207cm,其他型号周长,可改变参数就行
//说明3:数码管从左至右  高------低
#include<reg51.h>
#include"juxun001.h"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0_int0_init();//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
   while(!TR0)  //上电一直未切割时就显示  0.0.0.0
   {
      init_display();
   }
   while(1)
   {
      if(!change)//按下切换按键显示里程
      {
          delay1m(5);
          if(!change)
          {
             flag= ~flag;
          }
          while(!change);
      }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0_interrupt()interrupt 1
{
   TL0 = (65536 -5000) % 256;// 12M晶振,5ms定时
   TH0 = (65536 -5000) / 256;
   display_function();
   time_counter++;
   time_counter8++;
   if(time_counter8>= 1600)//大于8s没切割,车子视为停下了,速度为:0,但里程还记着
   {
      time_counter8= 0;
      speed =0;//速度为 0
      point1 = 0;
      buf1[3]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speed/100%10;buf1[0] = speed/1000%10;
   }
}
//==================================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
void int0_interrupt()interrupt 0
{

   external_counter++;
   if(external_counter==1 )TR0 = ~TR0;//第一次切割打开定时器0
   if(external_counter== 65535)external_counter = 0;
   time_counter8= 0; //只要8秒内有切割,车子就任在运行

   if(external_counter% 2 == 0)//切割2次 更新下速度
   {                             //*5是因为中断一次是5MS
      if(flag1==0){speed=((ulong)(36000)*zhouchang)/(time_counter * 5);flag1=1;}
      elseif(flag1==1){speed =((ulong)(36000)*2*zhouchang)/(time_counter * 5);}//速度:单位为 m/h ,*1000的目的是不出现浮点数

      if((speed>= 100)&&(speed < 1000)) //100 ---- 1000       3位整数
      {
          point1= 1;buf1[3] =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speed/100%10;buf1[0] = 0;}
      elseif((speed >= 1000)&&(speed < 10000))   //1000 ---- 10000        4位整数
      {
          point1= 1;speed = (uint)speed;
          buf1[3]= speed%10;buf1[2] = speed/10%10;
          buf1[1]= speed/100%10;buf1[0] = speed/1000%10;}
      elseif((speed >= 10000)&&(speed < 100000))    //10000 ----- 100000      5位整数
      {
         point1 = 2;
          buf1[3]= speed/10%10;buf1[2] = speed/100%10;
          buf1[1]= speed/1000%10;buf1[0] = speed/10000%10;}
      elseif((speed >= 100000)&&(speed < 1000000))  //100000 ------ 1000000    6位整数
      {
          point1= 3;
          buf1[3]= speed/100%10;buf1[2] = speed/1000%10;
          buf1[1]= speed/10000%10;buf1[0] = speed/100000%10;}
      time_counter= 0;
   }
   if(external_counter% 8 == 0)//每切割8次 更新下里程
   {
      s =(ulong)external_counter * zhouchang;  //里程:单位为   cm
      if((s >=1000)&&(s < 10000))
      {
          point2= 1;                                        //  0.012    001212
          buf2[3]=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0;buf2[0] = 0;}//   4位整数
      else if((s>= 10000)&&(s < 100000))
      {
          point2= 1;
          buf2[3]=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s/10000%10;buf2[0] = 0;}//     5位整数    0.123  012345
      else if((s>= 100000)&&(s < 1000000))
      {
          point2= 1;
          buf2[3]= s/100%10;buf2[2] = s/1000%10;
          buf2[1]= s/10000%10;buf2[0] = s/100000%10;} //   6位整数 1.234    1234 56
       else if((s >= 1000000)&&(s <10000000))
      {
          point2= 2;
          buf2[3]= s/1000%10;buf2[2] = s/10000%10;
          buf2[1]= s/100000%10;buf2[0] = s/1000000%10;}//    7位整数   1234 567
      else if((s>= 10000000)&&(s < 100000000))
      {
          point2= 3;
          buf2[3]= s/10000%10;buf2[2] = s/100000%10;
          buf2[1]= s/1000000%10;buf2[0] = s/10000000%10;} //    8位整数      1234 5678
   }
}
//==================================开电源就显示的数据,初始显示速度========================
void init_display()
{
   uchar i;
   for(i = 0;i< 4;i++)
   {
      wei =bitcode[num - 1];
      led =display1[buf1[num--]];
      delay1m(4);
      if(num ==0)num = 4;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function()
{
   if(flag ==0)//显示速度
   {
      switch(point1)
      {
          case0: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速度显示 0
          case1:if(num == 1){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最高位小数点亮

          case2:if(num == 2){ wei = bitcode[num-1];led =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第二高位小数点亮

          case3:if(num == 3){ wei = bitcode[num-1];led =0x7f&display1[buf1[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1[num-1]];num--;}break;//第三高位小数点亮
          default:break;

      }
      if(num ==0)num = 4;
   }
   else if(flag== 1)//显示里程
   {
      switch(point2)
      {
          case0:wei = bitcode[num-1];led =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里程显示 0

          case1:if(num == 1){ wei = bitcode[num-1];led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最高位小数点亮

          case2:if(num == 2){ wei = bitcode[num-1];led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第二高位小数点亮

          case3:if(num == 3){ wei = bitcode[num-1];led =0x7f&display1[buf2[num-1]];num--;}
                else { wei = bitcode[num-1];led =display1[buf2[num-1]];num--;}break;//第三高位小数点亮
          default:break;

      }
      if(num ==0)num = 4;
   }
}
//=================================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0_int0_init()
{
   TMOD |= 0x01;
   TMOD &=0xfd;//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L0 = (65536 -5000) % 256;//12M晶振,5ms定时
   TH0 = (65536 -5000) / 256;
   IT0 = 1;//外部中断0,负跳变触发方式
   TR0 = 0;
   ET0 = 1;
   EX0 = 1;
   EA = 1;
}
//====================================ms 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m(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连数x次,约 x ms
       for(j=0;j<120;j++);   //数120 次,约1 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