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80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小例子 附汇编语言程序

楼主(2019-05-30):
附件里面有详细介绍单片机的4种串口通信方式,通过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字符的收发。

实验目的
  • 了解单片机的串行通信接口
2,掌握单片机串行通信的编程方法
实验内容
1,编写程序,利用单片机的串口用查询方式发送英文字符的ASCII码,波特率为9600,在示波器上正确显示时序波形。
  • 编写程序,在PC机上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发送英文字符,单片机端通过中断方式接收并应答相同(或不同的)的字符。
三.实验原理
1.串行通信是将数据按二进制形式,利用一条信号线一位一位顺序传送的通信。其优点是用于通信的线路少,因而特别适合远距离通信。同时,串行通信也用于速度要求不高的近距离数据传送。要实现单片机间的串行通信,必须要利用相应的接口,该类接口就被称为串行接口。
2.串行口的结构
3.四种工作方式
SM0、SM1—串行口工作方式选择位
SM0  SM1  方式                               功 能 说 明
0                 0    0   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用于扩展I/O口)
0      1              1  8位异步收发,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控制)
1                 0    2   9位异步收发,波特率为fosc/64或fosc/32
1                 1    3   9位异步收发,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控制)

方式0  同步移位寄存器方式(用于扩展I/O口)
方式1:8位异步收发,波特率可变(由定时器控制)
方式2与方式3   9位异步收发
TB8—发送的第9位数据
    方式2和3时,TB8是要发送的第9位数据,可作为奇偶校验位使用,也可作为其他标志。(在多机通讯中,可以标注传输内容为地址或数据)
RB8—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
    方式2和3时,RB8存放接收到的第9位数据。在方式1,如果SM2=0,RB8是接收到的停止位。在方式0,不使用RB8。

4.串行口控制寄存器SCON
  • TI——发送中断标志位
    方式0时,串行发送第8位数据结束时由硬件置“1”,其它工作方式,串行口发送停止位的开始时置“1”。TI=1,表示一帧数据发送结束,可供软件查询,也可申请中断。CPU响应中断后, 向SBUF写入要发送的下一帧数据。TI必须由软件清0。
  • RI——接收中断标志位
              方式0时,接收完第8位数据时,RI由硬件置1。其它工作方式,串行接收到停止位时,该位置“1”。RI=1,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并申请中断, CPU从接收SBUF取走数据。该位状态也可软件查询。RI必须由软件清“0”。
5.特殊功能寄存器PCON
6.波特率的选择
  • 方式0,波特率=fosc/12
  • 方式2,波特率= fosc*2SMOD/64
方式1、3,波特率=定时器T1的溢出频率*2SMOD/32
四.电原理图
五.流程图
有查询和中断两种方式
实验中采用了查询方式
1)查询方式
2)中断方式
六.汇编程序
1)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60H
MOV TMOD,#20H   ; 设置T1为方式2
MOV TH1,#0FDH              ; 设置波特率为9600.
MOV TL1,#0FDH              ;(256-(11.0592e6)/(9600*32*12)=253=FDH
MOV SCON,#50H   ; 设置串口为方式1
MOV PCON,#00H
SETB TR1        ; T1开始计数
LOOP:
MOV SBUF,#58H   ; 开始发送,发送字母为X(88D=58H=0101 1000B)
WAIT:
JBC TI,LOOP
AJMP WAIT

END
2)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30H
LJMP INTA
ORG 0100H
MAIN:
MOV TMOD,#20H ;定时器T1为工作方式2
MOV TH1,#0FDH ;波特率为9600
MOV TL1,#0FDH
MOV SCON,#50H ;设置串行口为方式1
MOV PCON,#00H ;设置SMOD为0
SETB ES       ;开放串口中断
SETB EA       ;开放CPU中断
SETB TR1      ;开始计时
SJMP [        DISCUZ_CODE_4        ]nbsp;                             ;等待中断
INTA:
CLR RI
CLR ES                            ;关中断
MOV A,SBUF   ;读取数据
MOV SBUF,A   ;回复同样数据
WAIT:
JNB TI,WAIT
CLR TI                            ;开中断
SETB ES
RETI

END

大小写字母的ASCII码值(十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