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芯片里关于时序的字节传送函数定义

楼主(2019-05-30):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我搞不懂void和unsigned char 有说明区别嘛,如果他前面已经是无符号了,为什么括号里面还要再写一遍无符号
那么是不是前面是 void也可以呢

网友A:
一个有返回值,一个无返回值而已,具体要看函数怎么定义

网友B:
void是空的意思,加在函数前面,表示该函数运行完后,无返回值给调用函数。
而函数前面加了unsigned char后,意义就不一样了,说明调用该函数的函数需要一个返回值,以便后续处理。
C语言规范:
函数无返回值,要加void
有返回值,按照需求加上类型
函数参数必须要有修饰符,这是C语言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是空的意思,加在函数前面,表示该函数运行完后,无返回值给调用函数。
而函数前面加了unsigned char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