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emcu连接M3650A-HA

楼主(2019-05-30):
想要用nodeMCU的uart接收M3650A-HA读写器的读卡的串口数据,求助应该怎么接?我是这样接的
VIN接3v
GD接G
RX接TX
TX接RX
原理图:

网友A:
思路是对的,连接也是对的,主要是程序开发了。多少波特率,一次连续接收多少字节等是程序开发中要主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是对的,连接也是对的,主要是程序开发了。多少波特率,一次连续接收多少字节等是程序开发中要主要的问 ...

谢谢~还有是不是两边波特率要一样才可以收到正常数据?现在收到的是空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