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数组如何同时储存字符和字符串的用法

楼主(2019-05-30):
在c语言中我想把数据存到数组里,大概是这种格式,{0,0,“时”},然后转换成字符串的形式发给语音模块,怎么实现呢?这个数组有字符有字符串怎么实现呢?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未有编码的数据转成ASCII编码或者其他编码方式,传给语音模块?

网友B:
最直接的方式,数字使用ASCii码。
uchar dat[]={"温度:23.00"};
改数据的时候,直接修改dat数组的成员,以下标方式,比如改温度为26.33,
dat[6]='2';// 或者dat[6]=0x30+2; 这个2是整数值.0x30=48,对应于ascii码的'0',50对应ascii码的'2'
dat[7]='6';// 或者dat[7]=0x30+6; 这个2是整数值
dat[8]='.';
dat[9]='3';
dat[10]='3';

网友C:
为什么不分开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方式,数字使用ASCii码。
uchar dat[]={"温度:23.00"};
改数据的时候,直接修改dat数组的成员, ...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分开建了

分开之前实现了,但是在语音播报的时候一直占用单片机,只有等所有数据播报完单片机才能做其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