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压力传感器的原理图

楼主(2019-05-30):
#include "main.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HX711.h"
#include "EEPROM.H"

//定义变量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用来存放按键按下的键值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用来存放HX711读取出来的数据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用来存放毛皮数据
long Weight_Shiwu = 0;          //用来存放实物重量
long Max_Value = 0;             //用来存放设置最大值
char maxValueTable[4] = {1,0,0,0};
unsigned char state = 0;    //用来存放设置状态
unsigned char Blink_Speed = 0;
#define Blink_Speed_Max 6          //该值可以改变设置指针闪烁频率

//校准参数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是很一致,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这个参数才能使测量值很准确。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值可以为小数
#define GapValue 780

//传感器最大测量值,单位是g
#define AlarmValue 3000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初始化LCD1602

        LCD1602_write_com(0x80);                        //设置LCD1602指针
        LCD1602_write_word("Welcome to use!");

        Get_Maopi();
        Get_Maopi();
        Delay_ms(2000);                 //延时2s
        Get_Maopi();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多次测量有利于HX711稳定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

    //读取EEPROM中保存的报警值
    maxValueTable[0] = byte_read(0x2000);
    maxValueTable[1] = byte_read(0x2001);
    maxValueTable[2] = byte_read(0x2002);
    maxValueTable[3] = byte_read(0x2003);
    Max_Value = maxValueTable[0]*1000+maxValueTable[1]*100+maxValueTable[2]*10+maxValueTable[3];    //计算超限报警界限值
        while(1)
        {
        Get_Weight();

                //显示当前重量
                LCD1602_write_com(0x80);
        LCD1602_write_word("Weight=");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602_write_data(Weight_Shiwu%10 + 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KEY_NUM = Scan_Key();
        if(KEY_NUM == 1)        //按键1切换设置状态
        {
            state++;
            if(state == 5)
            {
                state = 0;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maxValueTable[0]);                                //保存EEPROM数据
                byte_write(0x2001,maxValueTable[1]);
                byte_write(0x2002,maxValueTable[2]);                                //保存EEPROM数据
                byte_write(0x2003,maxValueTable[3]);
                Max_Value = maxValueTable[0]*1000+maxValueTable[1]*100+maxValueTable[2]*10+maxValueTable[3];    //计算超限报警界限值
            }
        }
        if(KEY_NUM == 2)        //按键加
        {
            if(state != 0)
            {
                maxValueTable[state-1]++;
                if(maxValueTable[state-1] >= 10)
                {
                    maxValueTable[state-1] = 0;
                }
            }

        }
        if(KEY_NUM == 3)        //按键减
        {
            if(state != 0)
            {
                maxValueTable[state-1]--;
                if(maxValueTable[state-1] <= -1)
                {
                    maxValueTable[state-1] = 9;
                }
            }
        }
                if(KEY_NUM == 4)
                {
                        Get_Maopi();                        //去皮
                }

        if(state != 0)
        {
            Blink_Speed ++;
            if(Blink_Speed == Blink_Speed_Max)
            {
                Blink_Speed = 0;
            }
        }
        switch(state)
        {
            case 0: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MAX=");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1]+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2]+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3]+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break;
            case 1: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MAX=");
                if(Blink_Speed < Blink_Speed_Max/2)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0]+0x30);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 ');
                }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1]+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2]+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3]+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break;
            case 2: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MAX=");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if(Blink_Speed < Blink_Speed_Max/2)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1]+0x30);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 ');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2]+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3]+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break;
            case 3: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MAX=");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1]+0x30);
                if(Blink_Speed < Blink_Speed_Max/2)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2]+0x30);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 ');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3]+0x30);
                LCD1602_write_word("Kg");
                break;
            case 4:
                LCD1602_write_com(0x80+0x40);
                LCD1602_write_word("MAX=");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0]+0x3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1]+0x30);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2]+0x30);
                if(Blink_Speed < Blink_Speed_Max/2)
                {
                    LCD1602_write_data(maxValueTable[3]+0x30);
                }
                else
                {
                    LCD1602_write_data(' ');
                }
                LCD1602_write_word("Kg");
                break;
            default:
                break;

        }

        //超限报警
        if(Weight_Shiwu >= Max_Value || Weight_Shiwu >= AlarmValue)                //超过设置最大值或者传感器本身量程最大值报警
                {
                        Buzzer = 0;
                }
                else
                {
                        Buzzer = 1;
                }
        }
}

//****************************************************
//称重
//****************************************************
void Get_Weight()
{
        Weight_Shiwu = HX711_Read();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_Shiwu >= 0)
        {
                Weight_Shiwu = (unsigned long)((float)Weight_Shiwu/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_Shiwu = 0;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Weight_Maopi = HX711_Read();
}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蜂鸣器程序
//****************************************************
void Buzzer_Di()
{
        Buzzer = 0;
        Delay_ms(10);
        Buzzer = 1;
        Delay_ms(10);
}

//****************************************************
//按键扫描程序
//****************************************************
unsigned char Scan_Key()
{
    if( KEY1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1 == 0 )
                {
                        Buzzer_Di();
                        while(KEY1 == 0);                        //等待松手
                        return 1;
                }
        }
    if( KEY2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2 == 0 )
                {
                        Buzzer_Di();
                        while(KEY2 == 0);                        //等待松手
                        return 2;
                }
        }
    if( KEY3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3 == 0 )
                {
                        Buzzer_Di();
                        while(KEY3 == 0);                        //等待松手
                        return 3;
                }
        }
        if( KEY4 == 0 )                                                //按键扫描
        {
                Delay_ms(10);                                        //延时去抖
                if( KEY4 == 0 )
                {
                        Buzzer_Di();
                        while(KEY4 == 0);                        //等待松手
                        return 4;
                }
        }
    return 0;
}
#include "LCD1602.h"

//****************************************************
//MS延时函数(12M晶振下测试)
//****************************************************
void LCD1602_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3;j++);
}

//****************************************************
//写指令
//****************************************************
void LCD1602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1602_RS = 0;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1;
        LCD1602_PORT = com;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
//写数据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2_RS = 1;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PORT = dat;
        LCD1602_EN = 1;
        LCD1602_delay_ms(1);
        LCD1602_EN = 0;
}

//****************************************************
//连续写字符
//****************************************************
void LCD1602_write_word(unsigned char *s)
{
        while(*s>0)
        {
                LCD1602_write_data(*s);
                s++;
        }
}

void Init_LCD1602()
{
        LCD1602_EN = 0;
        LCD1602_RW = 0;                                                //设置为写状态
        LCD1602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定
        LCD1602_write_com(0x0c);                        //开关显示、光标有无设置、光标闪烁设置
        LCD1602_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指针加一
        LCD1602_write_com(0x01);                        //清屏指令
}

#include "HX711.h"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
//读取HX711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DOUT=1;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1;
                  count=count<<1;
                HX711_SCK=0;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include "EEPROM.H"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