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秒LED旋转电子钟

楼主(2019-05-30):
1系统分析
1.1功能
本文设计一款采用LED显示器件显示的电子时钟,有效克服了时钟存在的误差问题,并能在夜间不必其它照明就能看到时间,且以60只发光管实现秒显示,接近于传统的秒针来显示秒的形式。另加七只装饰用的LED灯,使整个时钟显的相当美观新颖,故还可作为室内装饰用。
电子钟的外观如图1所示。周边60只发光管顺时旋转来显示秒,中间四只LED数码管用于显示时间,中下方的七只LED灯顺时旋转,供装饰用。其主要功能有:
(1)整点报时;
(2)四只LED数码管显示当前时分;
(3)每隔一秒钟周边的60只LED发光管旋转一格,装饰用的LED每隔一秒旋转一次;
(4)当发生停电事件时,由后备电池供电,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所有显示部件停止显示,这样即延长了电池的寿命,同时又保证了CPU继续计数,不至于因停电而时钟停止运行。当恢复供电后,系统自动恢复工作状态,不影响计时。

1.2方案论证
电脑钟的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它由以下几个部件组成:单片机89C2051、电源、时分显示部件、60秒旋转译码驱动电路。
时分显示采用动态扫描,以降低对单片机端口数的要求,同时也降低系统的功耗。时分显示模块、60秒旋转译码驱动电路以及显示驱动都通过89C2051的I/O口控制。
电源部分:电源部分有二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220V的市电通过变压、整流稳压来得到+5V电压,维持系统的正常工作;另一部分是由3V的电池供电,以保证停电时正常走时。正常情况下电池是不提供电能的,以保证电池的寿命。

2 系统设计
2.1 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
本系统的应用程序主要由主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和子程序组成。主程序的任务是对系统进行初始化,实现参数输入,并控制电加热炉的正常运行。主程序主要由系统初始化、数据
2.1.1 60秒旋转译码驱动原理
按常规传统设计,需60进制译码驱动电路才能实现60秒旋转译码驱动,若用六片十进制计数译码器构成六十进制计数译码电路,则电路连线多(需要120根连线),硬件电路庞大,开销大。为此,本文巧妙地采用了两片CD4017进行六十进制计数译码,实现60秒旋转译码驱动。既减少了电路的复杂程度又可降低了成本。图3为CD4017功能引脚图和工作时序图。

CD4017集成电路是十进制计数/时序译码器,共有10个译码输出Q0~Q9;每个译码输出通常处于低电平,且在时钟脉冲由低到高的上升沿输出高电平;每个高电平输出维持1个时钟周期;每输入10个时钟脉冲,输出一个进位脉冲,因此进位输出信号可作为下一级计数器的时钟信号。在清零输入端(R)加高电平或正脉冲时,只有输出端Q0为高电平,其余各输出端均为低电平“0”。
为实现对发光二极管的驱动,将每一个译码输出端口接一只发光二极管,并将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后接地。当译码端口Q0~Q9中任一端口为高电平,则对应的发光二极管点亮,如图4(左)所示。根据CD4017的功能,可发现其10个输出的高电平是相互排斥的,即任一时刻只有一只发光二极管点亮,因此可电路进一步简化为如图4(右)所示,从而简化电路设计。

在本电子钟设计中,每秒点亮一个发光二极管,循环点亮一周共需60个发光二极管,若用上述的6片CD4017实现驱动,显然电路复杂。为此我们选用两片CD4017和一片6反相器,采用“纵横双译码”技术,巧妙地实现60秒旋转译码驱动,其中一片接成10进制,一片接成6进制,实现6×10=60的功能,具体连接方法如图5所示。

将周期为1秒的输入脉冲作为其中一片CD4017的时钟脉冲,而此片的级联进位输出端(QC)作为另一片的时钟输入,并将Q6与复位端相连。在两片译码输出端交叉点上接入发光二极管,构成6×10矩阵。根据CD4017时序特点,在初始状态,作为高位(纵)的CD4017译码器输出端口Q0处于高平,经反相器反相后为低电平。当作为低位(横)的CD4017译码器输出端口Q0~Q9依次输出高电平后,则对应的二极管LD1~LD10依次点亮;此后由于QC端的进位,高位CD4017译码输出端口Q1输出高电平,反相后输出低电平,当低位的CD4017译码输出端口Q0~Q9依次输出高电平后,二极管LD11~LD20依次点亮。如此往复,直至高位Q6向复位端输入高电平,CD4017复位,60秒循环点亮重新开始。
2.1.2 时分显示部件
由于系统要显示的内容较简单,显示量不多,所以选用数码管既方便又经济。LED有共阴极和共阳极两种。二极管的阴极连接在一起,通常此公共阴极接地,而共阳极则将发光二极管的阳极连接在一起,接入+5V的电压。一位显示器由8个发光二极管组成,其中7个发光二极管构成字型“8”的各个笔划(段)a~g,另一个小数点为dp发光二极管。当在某段发光二极管施加一定的正向电压时,该段笔划即亮;不加电压则暗。为了保护各段LED不被损坏,需外加限流电阻,如图6所示。

众所周知,LED显示数码管通常由硬件7段译码集成电路,完成从数字到显示码的译码驱动。本系统采用软件译码,以减小体积,降低成本和功耗,软件译码的另一优势还在于比硬件译码有更大的灵活性。所谓软件译码,即由单片机软件完成从数字到显示码的转换。从LED数码管结构原理可知,为了显示字符,要为LED显示数码管提供显示段码,组成一个“8”字形字符的7段,再加上1个小数点位,共计8段,因此提供给LED数码管的显示段码为1个字节。各段码位与显示段的对应关系如表1。
表1 各段码位的对应关系

注:(1)本表所列各字符的显示段码均为小数点不亮的情况。
   (2)“空白”字符即没有任何显示。
根据AT89C2051单片机灌电流能力强,拉电流能力弱的特点,我们选用共阳数码管。将AT89C2051的P1.0~P1.7分别与共阳数码管的a~g及dp相连,高电平的位对应的LED数码管的段暗,低电平的位对应的LED数码管的段亮,这样,当P0口输出不同的段码,就可以控制数码管显示不同的字符。如:当P0口输出的段码为1100 0000,数码管显示的字符为0。
数码管显示器有二种工作方式,即静态显示方式和动态扫描显示方式。为节省端口及降低功耗,本系统采用动态扫描显示方式。动态扫描显示方式需解决多位LED数码管的“段控”和“位控”问题,本电路的“段控”(即要显示的段码的控制)通过P0口实现;而每一位的公共端,即LED数码管的“位控”,则由P3口控制。这种连接方式由于多位字段线连在一起,因此,要想显示不同的内容,必然要采取轮流显示的方式,即在某一瞬间,只让其中的某一位的字位线处于选通状态,其它各位的字位线处于断开状态,同时字段线上输出这一位相应要显示字符的字段码。在这一瞬时,只有这一位在显示,其他几位则暗。在本系统中,字位线的选通与否是通过PNP三极管的导通与截止来控制,即三极管处于“开关”状态。
系统的时分显示部件由47段共阳LED数码管构成,前两只用于时的显示,后两只用于分的显示。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中需要实现时与分之间的两个闪烁点,为此,将第三只LED数码管倒置摆放,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很自然的闪烁点。与此同时,为了能使两点显示能够形象的表示时钟“秒”的变化,设计时,将两个点由P1.7单独控制,每隔一秒使P1.7发送一个正脉冲,从而实现了两个点的闪烁显示,闪烁周期为一秒。
2.2 系统程序的设计
本系统的软件系统主要可分为主程序和定时器中断程序两大模块。在程序过程中,加入了抗干扰措施。下面对部分模块作介绍。
2.1.1 系统主程序设计
主程序的功能是完成系统的初始化,在显示时间之前,对系统是否停电状态进行检测;若停电,将系统进入低功耗状态,用电池电压维持单片机计时工作,但此时不显示时间,用节省用电;若不停电,则将时分发送显示。程序流程如图7所示。
2.2.2 中断程序设计
中断程序(如图8所示)完成时间计数,时间调整,误差消除等功能。中断采用AT89C2051内部T0中断实现,定时时间为125ms,当时间到达125ms×8,1分钟时,分计数缓冲器MINBUFFER增加1,到达1小时,则时计数缓冲器HOURBUFFER增加1,并将分、时的个位、十位放入显示缓冲器。当分计数缓冲器和时计数缓冲器分别到达60min24h时,则对它们清零,以便从新计数。在中断设计中,还通过软件实现了累计误差消除功能,使整个系统时间的精确度得到保证。

3 结束语
上述电子钟,无论在外观上还是功能上都实现了较为完善的设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系统在精度上的设计,突破传统的方法,对可能产生的积累误差采用“抵消法”,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时间误差。
由于计数时产生的积累误差所导致的时间误差,是所有的电子计时系统共同存在的问题。但在目前市场上的电子时钟产品,如计算机中的时钟,手机中的时钟等并没有有效的采取消除误差的措施。本系统设计的消除积累误差来减少时间误差的软件方法,并不需要任何的硬件,因此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可以普遍用于所有的电子时钟产品。

附录主要程序清单
ALARMHBUFF2  EQU 77H             ;闹铃时间的时十位计时绶冲
        ALARMHBUFF1  EQU 76H             ;闹铃时间的时个位计时绶冲
        ALARMMBUFF2  EQU 75H             ;闹铃时间的分十位计时绶冲
        ALARMMBUFF1  EQU 74H             ;闹铃时间的分个位计时绶冲
        HBUFF2       EQU 73H             ;时十位计时绶冲
        HBUFF1       EQU 72H             ;时个位计时绶冲
        MBUFF2       EQU 71H             ;分十位计时绶冲
        MBUFF1       EQU 70H             ;分个位计时绶冲
        DP           EQU 6FH             ;控制数码管点的亮暗
        NUM          EQU 78H   ;前四秒还是后四秒计数
        SBUFF        EQU 79H   ;秒十进制计时绶冲(低四位对应个位,高四位对应十位)
        MBUFF        EQU 7AH            ;分十进制计时绶冲
        HBUFF        EQU 7BH            ;时十进制计时绶冲
        ALARMMBUFF   EQU 7CH           ;闹铃时间的分十进制计时绶冲
        ALARMHBUFF   EQU  7DH           ;闹铃时间的时十进制计时绶冲
        NUMT1   EQU  67H;用于控制时间调整时按键p3.2一次按下时,计数器T1中断的次数
        NUMT2   EQU  68H;用于控制时间调整时按键p3.3一次按下时,计数器T1中断的次数
        KEYNUMT1     EQU 69H         ;用于存储NUMT1已经计数到第几个半秒
        KEYNUMT2     EQU 6AH         ;用于存储NUMT1已经计数到第几个半秒
        STOREKEYNUMT2  EQU 6BH   ;用于存储当前KEYNUMT1的值,以和下次做比较,看是否有变化
        STOREKEYNUMT1  EQU 6CH     ;用于存储当前KEYNUMT2的值,以和下次做比较,看是否有变化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BH
        MOV   TH0 ,  #0BH    ;设置计数初值,R4用来存储低位的初值
        MOV   TL0 , R4
        AJMP  INTERT0
        ORG   001BH
        AJMP  INTERT1
        ORG   0040H
START:  MOV   NUMT1 , #00H
        MOV   NUMT2 , #00H
        MOV   KEYNUMT1 , #00H
        MOV   KEYNUMT2 , #00H
        MOV   STOREKEYNUMT2   , #00H
        MOV   STOREKEYNUMT1   , #00H
        MOV   NUM , #8
        MOV   DPTR ,  #TAB
        MOV   ALARMHBUFF , #18H       ;置闹铃时间初始值为18:55
        MOV   ALARMMBUFF , #55H
        MOV   ALARMHBUFF2, #01H
        MOV   ALARMHBUFF1, #08H
        MOV   ALARMMBUFF2 , #05H
        MOV   ALARMMBUFF1 , #05H
        MOV   HBUFF2, #01H            ;置闹钟时间为18:53
        MOV   HBUFF1, #08H
        MOV   MBUFF2 , #05H
        MOV   MBUFF1 , #03H
        MOV   HBUFF ,  #18H
        MOV   MBUFF ,  #53H
        MOV   SBUFF ,  #3CH            ;置初始秒为60,计时时减
        MOV   TCON ,  #05H             ;下降沿触发
        MOV   TMOD ,  #11H        ;初始化定时器,T0,T1  16位计时
        MOV   TH0 ,  #0BH         ;设置计数初值,125ms计时
        MOV   TL0 ,  #0DBH
        MOV   TH1 , #3CH     ;T1置初值,进行100ms计时,用于调整时间
        MOV   TL1 , #0B0H
        MOV   IE , #82H       ;开T0中断
        SETB  PT0             ;T0中断优先级最高
        SETB  TR0            ;允许T0计数
        SETB   P3.2
        SETB   P3.3
START1:MOV    A , HBUFF     ; 显示时,7点以前及21点以后亮度调暗
        SUBB  A , #7H
        JC     START2
        MOV   A , HBUFF
        SUBB   A, #21H
        JNC   START2
        ACALL DISPLAY
        ACALL ZDBS
        AJMP  START3
START2:ACALL   NIGHTDISPLAY
START3:MOV   A ,ALARMHBUFF             ;检测是否是定闹时间
        CJNE A , HBUFF , START4
        MOV  A , ALARMMBUFF
        CJNE A , MBUFF ,START4
        MOV  C, DP                 ;若是定闹时间,则利用dp的值来决定蜂鸣
        MOV  P3.2, C
        MOV  A , SBUFF
        JNZ   START1               ;若还没到1分钟,则继续蜂鸣
        SETB  P3.2
START4:JNB    P3.2,ADJUSTTIME1     ;循环等待中断,并检测是否键按下,若是,则进入相应程序
        JNB   P3.3,ADJUSTTIME2
        AJMP  START1
        AJMP  START1
      ;****************
      ;*int0中断子程序*
      ;****************
ADJUSTTIME1:NOP
        MOV   KEYNUMT1  ,#00H
        MOV   TH1 , #3CH                       ;T1置初值,进行100ms计时,用于调整时间
        MOV   TL1 , #0B0H
        SETB  ET1                              ;开T1中断
        SETB  PT1                              ;设T1中断优先级最高
        SETB  TR1                              ;允许T1计时
        MOV   STOREKEYNUMT1 , KEYNUMT1        ;存储当前次KEYNUMT1的值
TIME1_1:ACALL  DISPLAY
        MOV   A , KEYNUMT1
        CJNE  A , STOREKEYNUMT1,TIME1_2   ;若当前KEYNUMT1的值与上一次的值不等,则时间加1分,否则继续循环,等等至半分钟
        AJMP  TIME1_3
TIME1_2:MOV    STOREKEYNUMT1 , KEYNUMT1   ;加1后存储当前的KEYNUMT1的值
        ACALL ADDBUFF0                   ;分加1
TIME1_3:JNB    P3.2,TIME1_1        ;若p3.2已关,则退出增时,否则继续循环
        CLR   ET1
        CLR   PT1
        CLR   TR1
        AJMP  START1
;********************
;*****时间增1分******
;********************
ADDBUFF0:MOV   A , MBUFF         ; 若按键小于1s,则分增1
        ADD   A , #1
        DA    A
        MOV   MBUFF , A
        ANL   A , #0FH
        MOV   MBUFF1 , A
        MOV   A , MBUFF
        SWAP  A
        ANL   A , #0FH
        MOV   MBUFF2 , A
        MOV   A ,  MBUFF
        CJNE  A , #60H ,  ADDBUFF1
        MOV   MBUFF , #00H
        MOV   MBUFF2 , #00H
        MOV   MBUFF1 , #00H
        MOV   A , HBUFF                      ;时增1
        ADD   A , #1
        DA    A
        MOV   HBUFF , A
        ANL   A , #0FH
        MOV   HBUFF1 , A
        MOV   A , HBUFF
        SWAP  A
        ANL   A , #0FH
        MOV   HBUFF2 , A
        MOV   A , HBUFF
        CJNE  A , #24H , ADDBUFF1     ;若没到24小时,则不必初值置0
        MOV   HBUFF , #00H
        MOV   HBUFF2 , #00H
        MOV   HBUFF1 , #00H
ADDBUFF1:RET
;*********************************
;*int1中断子程序******************
;*********************************

ADJUSTTIME2:NOP
        ACALL DL100MS
        MOV   C , P3.3
        JC    TIME2_6            ;如果(P3.3按键<100ms以上)  则不做处理
        MOV   KEYNUMT2 , #00H    ;否则进入定闹设置
        MOV   STOREKEYNUMT2 , KEYNUMT2   ;记录当前NUMT2的数据,以看下次有没改变
TIME2_1:NOP
       MOV    TH1 , #3CH        ;T1置初值,进行100ms计时,用于调整时间
        MOV   TL1 , #0B0H
        SETB  ET1               ;开T1中断
        SETB  PT1               ;设T1中断优先级最高
        SETB  TR1               ;允许T1计时
TIME2_2:ACALL  ALARMDISPLAY
        MOV   A , KEYNUMT2
        CJNE  A , STOREKEYNUMT2 ,TIME2_3
        AJMP  TIME2_4
TIME2_3:MOV    STOREKEYNUMT2 , KEYNUMT2
        MOV   A , ALARMMBUFF              ; 若按键小于1s,则分增1
        ADD   A , #1
        DA    A
        MOV   ALARMMBUFF , A
        ANL   A , #0FH
        MOV   ALARMMBUFF1 , A
        MOV   A , ALARMMBUFF
        SWAP  A
        ANL   A , #0FH
        MOV   ALARMMBUFF2 , A
        MOV   A ,  ALARMMBUFF
        CJNE  A , #60H ,  TIME2_4
        MOV   ALARMMBUFF , #00H
        MOV   ALARMMBUFF2 , #00H
        MOV   ALARMMBUFF1 , #00H
        MOV   A , ALARMHBUFF                        ;时增1
        ADD   A , #1
        DA    A
        MOV   ALARMHBUFF , A
        ANL   A , #0FH
        MOV   ALARMHBUFF1 , A
        MOV   A , ALARMHBUFF
        SWAP  A
        ANL   A , #0FH
        MOV   ALARMHBUFF2 , A
        MOV   A , ALARMHBUFF
        CJNE  A , #24H , TIME2_4      ;若没到24小时,则初值不必置0
        MOV   ALARMHBUFF , #00H
        MOV   ALARMHBUFF2 , #00H
        MOV   ALARMHBUFF1 , #00H
TIME2_4:NOP
        JNB   P3.3,TIME2_2             ;若按键已经未按,则退出循环
        CLR   ET1
        CLR   TR1
        MOV   KEYNUMT2 , #00H
        MOV   NUMT2 , #00H
        MOV   R2 , #10             ; 直到p3.3  20s钟内都是未按,此时复原数据,即退出设置
TIME2_7:MOV    R1 , #200
TIME2_5:ACALL  ALARMDISPLAY
        ACALL DL1MS
        JNB   P3.3 , TIME2_1
        DJNZ  R1 , TIME2_5
        DJNZ  R2 , TIME2_7
TIME2_6:CLR   ET1
        CLR   PT1
        CLR   TR1
        LJMP  START1
;***********************************
;**T1中断子程序*********************
;***********************************
INTERT1:NOP
        MOV   TH1 , #3CH      ;T1置初值,进行100ms计时,用于调整时间
        MOV   TL1 , #0B0H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ET1              ;关T1中断
        MOV   A , NUMT1
        INC   A
        MOV   NUMT1 , A        ;中断一次则相应的增加NUMT1
        CJNE  A , #5 ,  INTERT1NEXT     ;每中断五次,即半秒,都增加KEYNUMT1
        MOV   A ,KEYNUMT1
        INC   A
        MOV   KEYNUMT1 , A
        MOV   NUMT1 , #00H       ;NUMT1已经是5了,则处理过KEYNUMT1后,重置NUMT1
INTERT1NEXT:NOP
        MOV   A , NUMT2          ;中断一次则相应的增加NUMT1
        INC   A
        MOV   NUMT2 , A
        CJNE  A, #5,ENDINTERT1   ;每中断五次,即半秒,都增加KEYNUMT1
        MOV   A ,   KEYNUMT2
        INC   A
        MOV   KEYNUMT2 , A
        MOV   NUMT2 , #00H       ;NUMT1已经是5了,则处理过KEYNUMT1后,重置NUMT1
ENDINTERT1:SETB   ET1
        SETB  ET0
        POP   ACC
        POP   PSW
        RETI
     ;**************
     ;** 整点报时**
     ;**************
ZDBS:   MOV   A , MBUFF                  ;在整点时,响半秒
        JNZ   ZDBSEND
        MOV   A , SBUFF
        CJNE  A , #3CH , ZDBSEND
        CLR   P3.2
        ACALL DL0FIVE
        SETB  P3.2
ZDBSEND:RET
     ;**************
     ;**定闹显示子程序**
     ;**************
ALARMDISPLAY:MOV  P1 ,#0FFH                   ;使时的十位亮
        MOV   A , ALARMHBUFF2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 ,  A
        CLR   P3.0
        ACALL DL1MS
        SETB  P3.0
        MOV   A , ALARMHBUFF1               ;使时的个位亮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1
        ACALL DL1MS
        SETB  P3.1
        MOV   A ,ALARMMBUFF2              ;使分的十位亮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4
        ACALL DL1MS
        SETB  P3.4
        MOV   A , ALARMMBUFF1       ;使时的个位亮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A
        CLR   P3.5
        ACALL DL1MS
        SETB  P3.5
        RET
;********************************
;**晚上显示子程序****************
;********************************    ;降低显示的占空比,数码管进入节能
NIGHTDISPLAY:  NOP
        MOV   P1 ,#0FFH
        MOV   A , HBUFF2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 ,  A
        CLR   P3.0
        ACALL DL1MS                 ;亮1ms
        SETB  P3.0
        ACALL DL1MS
        ACALL DL1MS                 ;暗2ms
        MOV   A , HBUFF1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1
        ACALL DL1MS
        SETB  P3.1
        ACALL DL1MS
        ACALL DL1MS
        MOV   A ,MBUFF2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4
        ACALL DL1MS
        SETB  P3.4
        ACALL DL1MS
        ACALL DL1MS
        MOV   A , MBUFF1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A
        CLR   P3.5
        ACALL DL1MS
        SETB  P3.5
        ACALL DL1MS
        ACALL DL1MS
        RET
     ;**************
     ;**显示子程序**
     ;**************
DISPLAY:MOV   P1 ,#0FFH
        MOV   A , HBUFF2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 ,  A
        CLR   P3.0
        ACALL DL1MS
        SETB  P3.0
        MOV   A , HBUFF1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1
        ACALL DL1MS
        SETB  P3.1
        MOV   A ,MBUFF2
        MOVC  A ,  @A+DPTR
        MOV   C ,  DP
        MOV   ACC.7 ,  C
        MOV   P1 ,  A
        CLR   P3.4
        ACALL DL1MS
        SETB  P3.4
        MOV   A , MBUFF1
        MOVC  A ,  @A+DPTR
        SETB  ACC.7
        MOV   P1,A
        CLR   P3.5
        ACALL DL1MS
        SETB  P3.5
        RET
TAB:    DB 88H,0BBH,94H,91H,0A3H ; 0 1 2 3 4
        DB 0C1H,0C0H,9BH,80H,81H ; 5 6 7 8 9
     ;**************
     ;***延时程序***
     ;**************
DL1MS:  MOV   R6 ,  #20                  ;延时1ms
DL11:   MOV   R7 ,  #25
DL12:   DJNZ  R7 ,  DL12
        DJNZ  R6 ,  DL11
        RET
DL100MS:MOV    R6 , #200                 ;延时100ms
DL100MS1:MOV   R7 , #250
DL100MS2:DJNZ  R7 , DL100MS2
         DJNZ R6 ,  DL100MS1
         RET
DL11S:  MOV   R5 , #10
DL1S0:  MOV   R6 ,  #200              ;延时1s   10*250*200
DL1S1:  MOV   R7 ,  #250
DL1S2:  DJNZ  R7 ,  DL1S2
        DJNZ  R6 ,  DL1S1
        DJNZ  R5 , DL1S0
        RET
DL0FIVE:MOV    R5 , #5
DL0:    MOV   R6 ,  #100                          ;延时0.5s
DL1:    MOV   R7 ,  #250
DL2:    DJNZ  R7 ,  DL2
        DJNZ  R6 ,  DL1
        DJNZ  R5 , DL0
        RET
     ;**************
     ;*T0中断子程序*
     ;**************
INTERT0: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关T0中断
        MOV   A , SBUFF
        CJNE  A ,#028H,  SET1
        MOV   R4 , #0DCH                    ;后四十秒的初值
SET1:  DJNZ  NUM , ENDINTT0               ;若还没到1s,则退出该次中断
        MOV   NUM , #8                     ;设置NUM初值
        CPL   DP
        DJNZ  SBUFF , ENDINTT0             ; 若还没到60s,则退出该次中断
        MOV   SBUFF , #03CH
        MOV   R4 , #0DBH                   ;前20秒的初值
        ACALL ADDBUFF0
ENDINTT0:MOV    A , NUM
        CJNE  A , #04H ,  ENDT0OUT         ;0.5秒的时候dp取反
        CPL   DP
ENDT0OUT:POP   PSW
        POP   ACC
        SETB  ET0
        RETI
END